汽车电瓶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0-10-19):
没事想问一下汽车上的电瓶接正负极出来以后可以给航模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A:
你提出了一个有问题的问题,是先弄清问题的问题呢,还是给出一个有问题的问题答案呢

网友:
锂电池都是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了一个有问题的问题,是先弄清问题的问题呢,还是给出一个有问题的问题答案呢

接出电源当然要上平衡充拉,其实我是问汽车电瓶能否当电包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最好用半挂的,那容量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最好用半挂的,那容量你懂的

那可没有哦,就小车的,充个550毫安的2s电池,应该没问题吧,就想着开车出去,就用车上的电瓶充个一两次。

网友:
是充电不是冲电.
是毫安时不是亳安.

网友C:
可以当电包,但可要注意着点,别回不了家。弄个电包也不贵,干嘛折腾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电包,但可要注意着点,别回不了家。弄个电包也不贵,干嘛折腾汽车

想着充小电池问题不大来着就懒得折腾了,下次搞个线连平衡充试试看。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因为要打着车用不然一会就亏电了。

网友D:
完全可以,注意电瓶的电压要与充电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注意电瓶的电压要与充电器匹配。

嗯嗯搞个接口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
出去飞经常用汽车电瓶做电包。没有问题的,不过汽车要经常发动一会,防止电用完了。

网友E:
没问题,我原来就是用点烟口充的,注意电瓶电压别亏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我原来就是用点烟口充的,注意电瓶电压别亏电就行

充小电池来着,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小电池来着,应该可以的吧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小电池来着,应该可以的吧

点烟口功率150w以内没问题,电瓶放电到电压11v以上没问题

网友F:
充小电池无需考虑那么多,电压匹配好就可以了。我充3300的6S电池都是用轿车,不过基本上都是发动机运转状态,免得忘记看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小电池无需考虑那么多,电压匹配好就可以了。我充3300的6S电池都是用轿车,不过基本上都是发动机运转状态 ...

嗯嗯,哈哈,准备搞根线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A:
汽车电瓶12V 完全兼容主流平衡充电器,但不建议这么干,不雅观再者电瓶过放就麻烦了了,弄个磷酸铁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瓶12V 完全兼容主流平衡充电器,但不建议这么干,不雅观再者电瓶过放就麻烦了了,弄个磷酸铁锂电池包 ...

想问下,这个玩意给550mAh 2s充电能否充几个?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充小电池没问题,我以前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
电包额定电压乘以总容量再除以所用电池容量,好像是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