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和图传共用串口的请教

楼主(2020-10-19):
因为我的飞控只有两个端口,所以接收机占一个,图传占一个,无奈还想上一个gps,端口不够用了。又不想把led改成软串口,所以想着能不能gps和图传共用一个端口,osd调参也只是未上锁前调的,gps是飞行中用的,按原理来说互不干扰,能不能行的通。有大佬设置过吗,具体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A:
GPS会一直收数据,能处理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会一直收数据,能处理好么

就是不清楚,以前看到有人这样搞过

网友B:
会改源码就没有不行的其实也不太行,,毕竟gps始终在发,不能用串口做触发,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改源码就没有不行的其实也不太行,,毕竟gps始终在发,不能用串口做触发,还是挺麻烦的

led的端口也可以改成给图传用,但是想用led,就想着能不能共用端口

网友C:
Osd调好后,拆掉不用,给gps,要用的时候再焊上去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调好后,拆掉不用,给gps,要用的时候再焊上去

啊,,这,太麻烦了,主要经常和朋友一起约飞,要用osd这些比较频繁

网友D:
可以将多余的motor占用的口,改为软串口,就可以给图传调参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多余的motor占用的口,改为软串口,就可以给图传调参用了。

就是没有了,牙签机就两个完整的端口,要改只能重led上面改串口

网友E:
串口两根线,gps给rx,osd给tx,可以做。至于怎么做,要区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两根线,gps给rx,osd给tx,可以做。至于怎么做,要区分飞控

gps需要一个完整的回传端口tx,rx才能用
图传主要一个tx,你说的接线和操作具体说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需要一个完整的回传端口tx,rx才能用
图传主要一个tx,你说的接线和操作具体说怎样的呢

ublox家的gps只需要通过tx配置一次,之后无需配置。所以你让飞控初始化一次GPS后剪掉tx线,gps照样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