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制作的风动虾

楼主(2020-10-20):
(无正文)

楼主:
还没试航
来自微站

网友:
围观 建议动力往前挪挪 我第一次也是放在这个位置,后面的一根碳棒一直拍水 不太好,也可以把电机稍微压低一个角度 这样有一个让船抬头的分力,可能会更好、

网友:
电机放中间操控性能是会弱点的,尾部是最好的。风船用水舵舵效会变弱,其次是可玩性低了。风船可以在水草上走,岸上或冲上岸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