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如何选择?JUMPER T12 PRO vs JUMPER T8SG V3 Plus

楼主(2020-10-20):
m2原厂控大爱,因此迷上了小控

目前发现两者体积尺寸最小,如何选择?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
T12和T8SG是一个模子,T12用的是openTX系统,T8用的是deviation系统,看你喜欢哪个了。

个人用T8SG,飞一群协议不统一的小飞机,还是挺舒服的。deviation跟传统的遥控器系统能相近一些,上手能快点。

网友:
T12 Pro 的SD卡和内置高频头共用DMA,插卡会导致大概率失控的。

网友A:
也喜欢这个尺寸的小控,可惜大厂找不到这个尺寸的,有的做工和用料都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

网友:
我个人推荐OPENTX系统,建议买外置接收机版本的T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喜欢这个尺寸的小控,可惜大厂找不到这个尺寸的,有的做工和用料都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

期待别太高就行了,毕竟价钱就在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别太高就行了,毕竟价钱就在这。

我倒是希望有做工好的大厂有这种小控,价格贵也无所谓,可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希望有做工好的大厂有这种小控,价格贵也无所谓,可惜没有。

老外手大,国内市场对于那些厂来说占比不高。

网友C:
一直对这种开源控不太放心,兼容协议太多,身边有不少之前华坑改控的,刷估计还有能改通道的,但是基本都有失控的例子,但是想玩小飞机,又不想用原厂控,也不想多带控的人太多。
这种控个人觉得价格在那,兼容系统多,还是谨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对这种开源控不太放心,兼容协议太多,身边有不少之前华坑改控的,刷估计还有能改通道的,但是基本都有 ...

不算d7e的话(刷给力dsm2协议)6年,从老t12开始入坑多协议已两年,除了个别明确是接收机问题导致的失控,高频头自带故障导致失控还没明显遇到过。
最新的t12prohall是翻车了被扒出硬件设计问题,导致使用语音内置高频头无法正常工作这确实i挺尴尬。

网友D:
个人建议,想买小控的话而不作为主力控使用,为什么不尝试买个d7e呢?,加个三合一高频头论坛有帖子就可以飞了。价格比这两个还便宜。
二手d7e改装过后加高频头的最多300不到吧,新d7e加高频头400左右也比这个便宜,看个人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想买小控的话而不作为主力控使用,为什么不尝试买个d7e呢?,加个三合一高频头论坛有帖子就可以 ...

想作为主控飞电直呢 请问有什么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想买小控的话而不作为主力控使用,为什么不尝试买个d7e呢?,加个三合一高频头论坛有帖子就可以 ...

t8sg闲鱼蹲一个全新的也才400多,还不用改装。d7e毕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bct铝合金外壳,薄,小,手感好

张总,你的建议我忽略跳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8sg闲鱼蹲一个全新的也才400多,还不用改装。d7e毕竟太老了。

带sfhss的话基本上靠谱也就14sg了,t8fg不带sfhss,14二手在1k左右基本上可以用到退模
实际上d7e基本上就300不到价格如果支持配置多飞小机还行,t8sg嘛其实也就是d7e改,厂家利用开源文件改装而已
当主力控的话我是建议玩大的一个F控,小的另用开源控或者兼容F协议的飞机。当然能一个遥控兼容所有更好

网友:
小机随意。。。大机还是谨慎,失控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算d7e的话(刷给力dsm2协议)6年,从老t12开始入坑多协议已两年,除了个别明确是接收机问题导致的失控 ...

t12 pro 如果不插SD卡是不是就不会失控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2 pro 如果不插SD卡是不是就不会失控了呢?

不差卡或者完全用外置高频头,目前我是不差卡。。。但是把总感觉没有语音不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差卡或者完全用外置高频头,目前我是不差卡。。。但是把总感觉没有语音不太爽

没语音确实不方便,可惜硬件bug无法修复了

网友:
不要弄这些烂七八糟的控  一句话 如果只玩直机  vbc/t  如果也玩固定 船什么  就Fut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