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大佬一些比较简单的固定翼问题

楼主(2020-10-20):
1.电机电调是不是都调到不带刹车……
2.好盈电调那个什么超级柔和启动做啥用的?
3.电调进角需要调么?

4.像真机比较重的起飞重量,降落都时候得重降,如果带飞控的话,机场状态比较好,是不是带襟翼慢慢回油门就ok了

网友: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期待大神补充
1 固定翼电调刹车看机型,一些机型需要调出刹车功能,比如滑翔机的折叠桨
2虽然软启动用的不对,感觉比较适合3a 用或者扭矩大的情况下,比如直升机
3进角应该是看电机,用过一些小无刷,高kv电机,默认进角的情况下,高速卡顿发热。
4再好的飞控,手上该练得,也不能少,飞控落狠了一样小青蛙。
仅供参考,不足处轻拍

网友:
滑翔机以及没有起落架的使用折叠桨的飞机需要带刹车,要不桨用不几次就完了,柔和启动不懂。。。进角也不懂,见群里有讨论的需要看情况调。至于重降,前辈给说的重降就不对,要么失速蛙跳,要么就翻,要么毁起落架,飞控只是辅助你保持姿态,个人感觉降落时轻触地老有成就感了,涵道一般速度比较快降落不好控制很容易重降,襟翼带油门保持速度有足够的升力保持住下降速度就不会重降,临触地前稍微拉一点杆。来自萌新的个人见解

网友A:
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一般用于直升机或者说带减速组驱动的启动方式,关于进角,一般默认是可以通用大部分电机,除非启动困难或者电机发热严重才会调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一般用于直升机或者说带减速组驱动的启动方式,关于进角,一般默认是可以通用大部分电 ...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柔和启动是用在直升机和比较大的涵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和启动是用在直升机和比较大的涵道的

好的……了解了

网友:
如果希望螺旋桨不会自己转的话需要开刹车。螺旋桨自转比不转的阻力更大。

网友:
1前拉最好设置刹车(3A3D除外,注意记住设置方法便于解除刹车模式)。2一般用于直机和大函道。3一般情况不用设置,只有当设备不匹配发生堵转或明显的油门延迟才需要设置,而是最好一级一级的设置。有些电调自带保护模式,堵转直接给你切断电机输出就搞笑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