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室内穿越机推荐

楼主(2020-10-21):
要求是无刷电机的,带遥控器FPV眼镜,机身耐炸,有什么推荐的嘛?
银燕?BETAFPV?

网友:
一步到位,大J全套,加翼飞圈机。

我就是这套入门的。

网友:
银燕的tinyhawk可以,入门体验一下,价格可以,一套都是全的,无非就再多买几块电池。预算重新,大疆fpv,yes

网友:
betafpv1199那套,眼镜遥控要好一些,可以练习模拟器。银燕的飞机好,但是遥控和眼镜差不少。

楼主:
我其实有个futaba t14sg,这个控可以和这些小飞机配对吗?

网友A:
室内难度要远大于室外,新手劝退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难度要远大于室外,新手劝退系列

小飞机更难控?

网友:
dji全套,3寸圈圈机,不要涵道。另外配一5寸机,空旷地方暴力释放。

网友:
都是1S电池,大约飞3分钟,飞到两分钟会感觉无力,买台玩具级练手更好,之后直上5寸

网友:
室内飞没感觉,光线不太好,感觉两台室内机的钱就可以买台5寸了,所以还是投钱花在五寸机吧

网友:
小鸡本来就难控制,而且室内很容易撞到东西,没有容错空间,起飞就是一通瞎撞,室内飞的溜都是大佬。

网友:
有组织吗 我也刚入门

网友: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P4B&_u=v186ir846f4
试试这个,不好飞你把我按地上摩擦
如果你有遥控器,可以买单机,自己买个和自己遥控器匹配的PPM或sbus接收机就行
没有的话买他的套机,好飞,简单,30分钟就能装好。
电池是垃圾,自己买,推荐这个电池,便宜好用、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P4B&_u=v186ir89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