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派 spektrum 陀螺仪 救机 电调 遥测 讨论

楼主(2020-10-21):
在近些天逛TB偶然看到某家之前上新了世派新的电调和陀螺仪,简单搜了一下好像没人发,就发一下给大家看看进来闲聊两句。

从上面图来看,世派的dx、ix系列应该都能用,陀螺仪救机、电调遥测功能兼具,看出世派是想要学习mikado的生态构建,做出自己的产品。(电调设置卡跟好盈外观八九不离十,不知道电调是不是好盈代工的,此处留个疑问吧)
期待哪位多jin又多jing的老哥有空发个测评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A:
我在出二手,楼上要么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出二手,楼上要么收了?

我还在用F控,要玩一套太多了

网友B:
之前考察过。

电调是好赢代工,充电设备以及smart电池芯片是isdt代工, 因为疫情原因目前没有smart电池在售。
smart电池的概念和mikado的电池标签类似,只不过集成在电池内部了,需要一个新的接头,目前EC3/5  XT60都有新款,就是多了一条信号线。

FC6250可以遥控器调参,helifreak反馈大部分是不容易调,speaktrum一贯用PID的设置模式,对新手不太友好,也不直观。自稳模式随时间漂移比较严重(此类陀螺仪算法通病吧,ikon也有这个问题),普通模式调好了应该还是很好飞,看视频还是可以的。救机模式还是比较初级阶段,测试内容比较少。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用的人少,代理不做宣传,调试教程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考察过。

电调是好赢代工,充电设备以及smart电池芯片是isdt代工, 因为疫情原因目前没有smart电池 ...

网友:
这一套东西像graupner、vbct、frsky、jeti都有做吧。未来应该要往全数字总线通信来发展。

网友C:
這搞起來就是地平線全家桶....全部都只能用他自家的東西
太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搞起來就是地平線全家桶....全部都只能用他自家的東西
太坑了

并不是,
不用smart电池只是没有电池标签以及每s的电池电压,其他的总电压电流温度转速什么的还是有的,
另外陀螺仪也支持ikon spirit这样的陀螺仪,也可以遥控调参。
只是对自家的设备支持好一些,功能更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搞起來就是地平線全家桶....全部都只能用他自家的東西
太坑了

就像安卓和苹果,要么厂商整合搞兼容,要么就用全家桶,个人喜好和选择的问题吧,但是现在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网友:
没有 最好 只有更好

网友D(2024-07-26):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
不用smart电池只是没有电池标签以及每s的电池电压,其他的总电压电流温度转速什么的还是有的,
...

要使用什么设备才能在世派遥控上显示转速电流电压,他家的陀螺仪和电调?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D:
要使用什么设备才能在世派遥控上显示转速电流电压,他家的陀螺仪和电调?

遥控要用ix系列,接收用最新款比如8020,8360,637,10360,10100,配合它自家的智能电调就有电压,转速这些的回传,并不是非要用它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