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泰世GX9的原装GPS进水了,能不能修?

楼主(2020-10-21):
真不该下雨飞哦,泰世GX9的原装GPS进水了,烧了。仔细看了下,只有一个芯片糊了。

有没大神指导下咋修下?芯片啥型号,我的焊接水平还可以的。

标红处的芯片糊了!

网友:
试试pix gps能用么

网友:
先把水渍清了

网友A:
泰世有飞控???????????

网友:
参考一下其他有没有类似的模块,基本都大同小异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世有飞控???????????

有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