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拆掉的电火花,重新搞起来

楼主(2020-10-21):
闲来无事弄着玩,打算优化一下弄好以后就不拆了。
以前用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做的,手动进给。
现在想弄成制动进给以及加大功率

网友:
手动的很简单,全自动的可就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网友:
全自动的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祝楼主成功。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电路图很简单的

楼主:
集齐简陋的进给机构,先玩起来。目前功率上不去,平均电流大概2.7A。
铜钥匙做电极,打4.2钻头,手动控制大约四分钟打断

楼主:
录了一些视频,但不会发

网友:
这怕是最简单的电路图了。方波驱动信号 频率 脉宽是多少?

网友B:
玩电火花,重点不在电路图还是电源上,有大脑的控制器才是重点
没有火花自动间细控制系统的,就跟手动的一样,不停在那里短路退后前进
试试体验一下还可以,真要做点什么东西时,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电火花,重点不在电路图还是电源上,有大脑的控制器才是重点
没有火花自动间细控制系统的,就跟手动的一样, ...

言之有理,后期会尝试自动化。现在先获取基础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后期会尝试自动化。现在先获取基础数据

先发个视频平台,再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发个视频平台,再来个链接。

   复制此链接,打开抖音,直接观看视频!

楼主:
功率提升测试时,水泥电阻功率不够,已牺牲,淘宝货还在路上。本来原来的放电工况下电阻实际功率已经达到16瓦,远远超出额定值,将它固定在散热器上勉强用着。提升测试时,考虑电阻实际耗散功率会进一步提升(电源电压提升一倍),将电阻泡在水里测试的,但是还是很快烧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很简单的

看了视频效率够高,放电稳定。电路图比以前大多数同学做的简易电火花不一样,增加了开关管,能控制放电频率。电阻前面的电容作用是滤波吗?如果电阻后面的蓄能电容足够大,还用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效率够高,放电稳定。电路图比以前大多数同学做的简易电火花不一样,增加了开关管,能控制放电频 ...

视频是二倍速,实际加工时间是四分多钟,有效时间是四分钟样子打断4.2毫米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效率够高,放电稳定。电路图比以前大多数同学做的简易电火花不一样,增加了开关管,能控制放电频 ...

电源整流电容必须要用的,整流后能够提供足够平滑的输出,后面脉冲电容原理上容量越大,火花放电越激烈,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充电时间过长,需要更低的放电周期,极限情况下效率不高,更激烈的放电也会带来更粗糙的表面质量。另外大容量脉冲电容在电源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下,充电效率会更低

楼主:
今天回家翻出尘封多年的放电主轴,这是当年用车床中心架配件加个导套做的。以及附上脉冲波形图

楼主:
放电波像不像心电图

网友:
很多人会把简单的事情去复杂化

我从到尾都不知道我用的电源是什么波型?频率是多少?

根本不重要,电火花,顾明思义,只要能让电交会出火花即可

其他有的没有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地方不在那里..

手动的或许没有感觉,等你开始马达去做放电控制时,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手动的成功太简单了,重点在黄铜头,只要是黄铜头百分百成功

若在加上震动头在上面做震动,那是百分之千保证一定能不间断的一路电下去.

但没有精度又要人待在一旁小心的操作前进后退,这样的成功一点意义都没有.

可以参考我去年diy的这台,电源?? 就是一个报废的电脑atx200W老电源

高频产生器?? 这是什么我从没就不知道,我只知道用电容加电阻就很好用了.

控制板?? 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连为什么我拼溱出来的这台会自己有大脑

聪明到会自己去做前进后退保持火花不间断的真正原因都不知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0737

网友D:
搞电火花没那么复杂,选对了放电电极就成功了一半,电极要选用黄铜,放电效果最好。我只用一只继电器,就完成了自动进退控制,再搞个丝杠滑台,基本实现自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