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20-10-21):
电机的线大小会影响电机的做功??

网友A:
是的,电机的线大小会影响电机的做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机的线大小会影响电机的做功。

可以大不可以小!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大不可以小!是不?

自己做的话这就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