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C-21简单飞行体验.

楼主(2020-10-22):
本人2013年开始接触固定翼模型,一直到17年本地飞场修建工厂后淡出航模,转而玩车,期间攀爬大脚短卡都玩了个遍,直到最近意外发现了一个离家很近的新飞场,才开始重拾固定翼模型,翻出几年前购买的飞翼70涵道YAK-130,无奈飞机存放时间过长,涵道电机老化,动力严重不足,颤颤巍巍飞上天后发现几乎要满油门才能保持平飞,降落时起落架被砸弯,回家后立马下单一个全新涵道,可惜更换涵道后第一个起落由于风太大,一直没降落下来,再加上电池老化,在空中没电失去动力,直直炸了下来
看起来还能修,但是由于当初装机时担心强度不足画蛇添足的在机翼碳管上涂抹了泡沫胶,导致几乎没办法更换零件,只能让这架飞机退役,接下来就是选购新飞机了,在几年前就觉得PC-21最漂亮,最顺眼,于是顺理成章,炸鸡第四天它就出现在了我家中,首飞之前做了很多功课,论坛里面很多人都是首飞就炸,论其原因就是重心不合适,如果把电池直接装在电池板正中间飞机是严重头轻,经过几次测试,找到了最佳电池安装点。

为了配合电池安装,还需要把锐飞挪个地方,但是朝向不能变化,重心调试合适后飞行起来手动模式下几乎不需要动微调就能飞的很正,5页桨很漂亮很心情,但是阻力偏大,飞机60%油门和满油门速度差距不大,就速度而言完全不像外形这么运动,但是对于我来讲能够漂漂亮亮的飞个航线就够了,机翼很厚,升力非常足,打开襟翼后飞机抬头明显,而且伴随着滚转不稳定,建议起降不开襟翼,降落的话很轻松,感觉完全可以关油飘降,但是在论坛看到模友评价这架飞机失速点偏高,我还没敢尝试高空关油飘降,我一般是进入五边后保持10%-20%油门让飞机下降到离地一米左右然后关油让飞机保持平飞自然下滑,要接地时微微拉飘,完全可以做到主起落架轻轻接地,这架飞机到手后已经飞行了约60起落,期间也重降过几次,起落架无任何异常,目前还算满意,接下来上图,由于一个人飞,没有视频和空中的照片,见谅

前起落架还带舱门,不错...

雾中飞行后机翼上的水滴

目前的几架练习机...

网友A:
飞过涵道再来飞PC21,应该会觉得这飞机慢的难受吧。
我买来就直接换了好盈60A电调用5S 5000电飞,仍受不了慢,
又把5叶桨换成APC10×7,用6S飞,有点感觉了。
目前是用APC9×8桨,6S,速度和涵道机差不多。
这飞机要注意前收放器,重降比较易损坏收放器的蜗杆的。

网友B:
很漂亮的大嘴鸟!

网友C:
可以改减震起落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涵道再来飞PC21,应该会觉得这飞机慢的难受吧。
我买来就直接换了好盈60A电调用5S 5000电飞,仍受不了 ...

其实还好,这种像真机就是飞个心情,也不追求速度,好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大嘴鸟!

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巴西巨嘴鸟和皮拉图斯PC-21是两种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减震起落架了

没找到呢,请问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涵道再来飞PC21,应该会觉得这飞机慢的难受吧。
我买来就直接换了好盈60A电调用5S 5000电飞,仍受不了 ...

PC-21的飞行包线跟喷气机差不多了,能够一机满足初中高不同阶段的要求。

单纯气动外形来说不会慢过涵道机的。估计慢还是电装的锅吧!

网友D:
电池放三年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E:
换一个3648的电机 电池就可以放在出厂设置的位置。还有 这个机用6s飞很爽,还有襟翼很好用,降落还可以抬着前轮跑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放三年基本就报废了

确实,内阻已经有20多了,已经购买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3648的电机 电池就可以放在出厂设置的位置。还有 这个机用6s飞很爽,还有襟翼很好用,降落还可以抬着 ...

由于飞场上空电线太多,速度快了反而不安全,就保持现在这个速度就挺好,至于襟翼,我觉得开不开都无所谓..

网友F:
前面恐怕不是电机不行,是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恐怕不是电机不行,是电池不行了吧。

不是,更换涵道后用同样的电池半油门即可平飞

网友:
楼主买的多钱。我也挺喜欢 看淘宝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巴西巨嘴鸟和皮拉图斯PC-21是两种飞机...

原来这样啊,长知识了!

网友(2021-01-04):
不是铝的是最大的怨念,白色塑料,简直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