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如何设置3D模式,请教!

楼主(2020-10-22):
本人断断续续飞了几年450,技术很差的那种,今年狠心买了个550X装机初步调整MB陀螺仪的基本菜单,离地1米左右飞了一下,但是不会设置3D模式和陀螺仪的定速,在此请教模友们。遥控器是16SZ

网友:
建议航线,四面悬停,练好再晋级吧。我是千年悬停王

网友A:
遥控器油门定速或者mb直接定速

网友:
和450定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定速或者mb直接定速

遥控器油门定速会调,但是不懂如何调整陀螺仪直接定速,请教!

网友:
连接电脑上有定速选项开启就行了

网友B:
电调定速更可靠一些

网友:
电调定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定速更可靠一些

谢谢!

楼主:
能否指导一下如何电调定速,谢谢!

网友:
论坛搜一下 都有

网友:
要是好盈的电调可以从官网下载说明书,还是找个老鸟带带吧!550不是开玩笑的机型了

网友:
如果没调试好 你可找我   我教你

网友:
为啥不买TG520

网友:
陀螺仪定速挺好的,要什么转速,油门曲线一设就可以了。就是必须要电脑或者蓝牙调参才行

网友:
亚拓550X用的是好盈的电调,买一个电调设置卡设置定速的。建议先练好基本功,四面悬停,自旋,大小航线,自旋航线等,再去进阶练翻滚、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獸 V5.1.2 定速設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7823&highlight=%D2%B0%ABF% ...

非常感谢分享的链接,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