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起飞偏移

楼主(2020-10-22):
起飞无任何操作,往1号电机偏移,不管机头朝哪个方向都这样,遥控调中了1500,水平校准了

网友A:
没有辅助定位肯定会飘,穿越机就这样的很正常

网友:
穿越机拐弯应该调哪里?

网友B:
手动模式飞机稳就行啊,自稳模式向某个方向偏记得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飞机稳就行啊,自稳模式向某个方向偏记得可以调整。

手动也一样往右边跑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也一样往右边跑

检查一下接收机试试。
我的飞机有一次也出现了这种故障,手动模式时不时的总向右倾斜,就像向右微微打杆似的,有时就正常,副翼中位也正常,后来发现是接收机有时接收不正常,换了接收机后就好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电机转向和地面站上的不一致呀

网友:
小白    5寸机   各种漂移    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