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

楼主(2020-10-22):
遥控器
辅助微调到1500了,有时候1500会变成1482,过了几天,又变回1500,是遥控器坏了吗,遥控器是刚买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请问你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B:
国产遥控器精度差点,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请问你是什么遥控器
天地飞et06
来自微站

网友C:
Frsky x7s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问过官方技术。他让我拆开,把摇杆连接主板上的白色平衡头插拔几次或者清洁一下触点就可以。
我照做果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