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热火头需要多大的电流正常工作

楼主(2020-10-22):
想diy一个热火头稳压板。想了解一下热火头正常工作需要的电流多少A ,电压应该是1.2v吗

网友A:
实际工作电流达到2.5a左右就够了。

网友B:
电流最小1.5A,电压1.2-1.5V

网友C:
电压1.2到1.5都行,电流你还是多给点余量吧,一般都在2以下

网友D:
直接买个稳压板,10几块钱的事,我好像一直用1.7v,1.8v

网友B:
几块钱买个降压模块,把电压调到1.2V,然后接锂电或者电瓶,一直都是这么用

网友E:
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