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22):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想提高
电池
瞬时电流,可以并联个电容吗?

网友A:
这样应该只会降低峰值

网友B:
并联个电池更加有效

网友C:
实践出真知,你做个试验吧!

网友D:
电调本身就有电容

网友E:
普通一两万微法的电容对电机来说杯水车薪,估计并联个超级电容应该可以。我也考虑过,没条件试。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但只是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