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带眼镜降落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20-10-22):
我现在用屏幕可以飞了 但是用眼镜还是降落不好

网友:
感觉差不多了,熄火就行

楼主:
摄像头要是角度调的高 降落时看不到地

网友A:
无他, 但手熟尔。

网友:
习惯水平线位置就好了,降落之前减速平稳,快要触地的时候直接上锁就可以了,可以练练第一视角悬停

网友:
降落不好主要是摄像头角度的问题,降落之前先调整好飞机姿态和速度,看好大概要降落的位置。然后边减速边降低高度,注意减速降低高度的时候尽量保持摄像头水平,便于校准降落地点,在差不多2米高度的时候悬停,缓慢降低,注意这时候摄像头角度已经偏高了,只能凭感觉在差不多离地面30cm左右的时候熄火(熟练后可以更低),飞控上锁收工。

网友:
快降落的时候贴地刷个锅,摄像头能看到地面的情况下也能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直接锁定电机就行了,就算磕一下也坏不了。

网友:
降落時候 你要 立正站好  迎接它....
誰叫你 座椅子飛....

网友:
带动力轻轻落地上挺难的,我的体会就是离地不太高直接锁定掉下来,先切熄火能防止桨打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他, 但手熟尔。

同意

网友:
镜头角度放低多练练贴地飞行,然后就可以小角度滑降了

网友B:
首先了解自己摄像头上扬角度,通过画面感知机身姿态,调平机身姿态小油门缓慢降落。

网友:
精髓在于控制好油门,在草地上多多练习降落就行了

网友:
起飞前先找参照物,降落时,飞机比较低了后触地有声音,靠声音和画面一块判断吧

网友:
降落时可以来个漂移,找到参照物,多练

网友:
这个作为新手的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摄像头的角度太高,怎么也看不到地面,基本全是盲降,后来总是慢慢才了解到,降落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尽办法让机子降低高度,降低到一两米,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距离自己太近而且要调整好机子的姿态,可以打到自稳模式,然后集中精力去微微调整油门,然后慢慢飞到自己身边,大概距离自己三米左右的时候把油门控制住慢慢收油门,摄像头漏出地面的时候直接加锁,OK

网友:
16:9镜头的通病,4:6的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