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固定翼自动调参的办法

楼主(2020-10-22):
arwing 飞起来副翼抖动厉害,求pid参数和
RLL2SRV_P
      PTCH2SRV_P
      NAVL1_PERIOD

这些参数,谢谢!
另外自动调参怎么弄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 0.5

有更详细的参数吗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飞机超级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详细的参数吗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飞机超级抖

大家交流一下,我是油门加大或者风很大就超级抖,尤其是返航的时候油门自动最大,抖的那个劲啊,好像快散架了
我做了自动调参,上次没什么风调的,这次风大又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交流一下,我是油门加大或者风很大就超级抖,尤其是返航的时候油门自动最大,抖的那个劲啊,好像快散 ...

按照二楼的办法 把p改成了0.5 (之前自动调整的p值是1.1左右)并且把两边机翼用纤维胶带固定死了。这两个措施之后飞机不抖了

楼主:
我我试一下看看,我机翼本来就是固定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