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网上卖的那些191、196树脂可不可以用来做玻璃钢船壳?

楼主(2020-10-23):
配套的促进剂、固化剂甚至纤维布都有,一站式配齐,对于新手来讲是个不小的诱惑。
看评论里除了修补外,还有人用来做大船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做
船模
?比如纤维布会不会太厚?树脂会不会太稠?
有没有了解的大佬指教一下啊?

网友A:
淘宝上找碳纤维店铺,里面有卖这种做碳纤维和玻纤维的环氧树脂胶

网友B:
试过,还是可以的,不过。。。。味道太大了。。。。

网友C:
191,196比环氧便宜一倍,适合大批量使用,做船用的话不好控制,因为树脂:固化剂=100:2,固化剂用珠宝称取用都不好控制。
环氧比较适合,强度也高,比例100:30,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做船模大多用环氧e51树脂。
至于玻纤布,那个各种厚度的都有,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D:
四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