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sky的便宜2通接收通道

楼主(2020-10-23):
马家的便宜hisky协议的便宜接收,不知道通道顺序,求助万能的模友。

网友A:
扔了吧,里面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里面没有程序。

大神也买过吗?有网友说是2通道啊?

网友B:
原来不是硬件问题,我买的还是7通道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也买过吗?有网友说是2通道啊?

有的有用,一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是硬件问题,我买的还是7通道的呢!

还有个6通版本的,据说抖舵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有用,一小部分。

那就是有的还没顾上刷程序,公司就不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有的还没顾上刷程序,公司就不做了。

估计是的,也有可能是质检下来的次品,当废元件卖的。

网友:
我还差点想囤货呢

楼主:
屯那个小的啊。那个好使。

网友C(2020-11-30):
引用 楼主:
屯那个小的啊。那个好使。

哪个小的?小电直用的带电调的那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小的?小电直用的带电调的那款吗?

不是啊,还是3通道那个,这个的一半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屯那个小的啊。那个好使。

找到了,买几个试试,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