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映射软串口,接图传调参无效,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3):
飞控是f4v3,我将图传调参线接到tx1,用OSD改变频道和功率,都正常。看网上大神说可以映射软串口用于图传调参,可以省出一个硬串口,我设置方法如下:

1.在“配置”选择卡中,开启“软串口”,

2.在CLI命令行下,看到 resource MOTOR 6 A08 ,说明MOTOR 6对应A08口
我执行以下命令,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1 A08
save

3.将图传调参线接到MOTOR 6对应的硬件口上(飞控上显示为pwm6),
4.在“端口”选项卡中,将本来配置在UART1口的图传调参设置,配置到SERIAL1上。
5.最后在“图传”选项卡中,或者用遥控OSD改变图传频道和功率,但没有反应。

请教,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用同样的方法映射motor 6口,LED口,都没有反应。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设置过的大神,请教一下

楼主(2021-02-15):
现在知道原因了,应该不是随便哪个口就可以改为软串口的,估计将motor5的那个口,也就是A01设置为软串口1的rx是可以的

楼主:
我现在直接下载了固件源代码,直接在源代码中修改了一下,加了一个UART4串口,这样再加GPS和罗盘,同时再加图传OSD调参就不会端口不够用了

网友A:
请问下我有个f3飞控,只有3个端口,我想开一个软串口来接osd我应该怎么去设置,和怎么去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有个f3飞控,只有3个端口,我想开一个软串口来接osd我应该怎么去设置,和怎么去接线

先baidu一下开软串口的方法,
f3我没有测试过,应该不是随便开到哪个口都可以用,你要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