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折腾了一个月也没能飞起来。

楼主(2020-10-23):
现在不知道还能下手f4不。

楼主:
解锁加油就往前翻跟头

网友A:
桨反了?

来自微站

网友B:
F4我也差不多折腾一个月了,也还没飞起来。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反了?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我也差不多折腾一个月了,也还没飞起来。人的问题。。。

真的这么难吗?

网友:
固定翼,还是四轴穿越机?应该很简单吧。四轴穿越机的话,如果电机转向没有反,桨装的也是正确的,另外,飞控安装角度也设置正确的话。默认就直接能飞。

网友:
新手常见问题,一般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而已,过了这道坎就好了。

网友C:
练N长时间的模拟器,现在M6可以在室内手动悬停了。找个开阔地,直向上推油,升高点给你足够的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N长时间的模拟器,现在M6可以在室内手动悬停了。找个开阔地,直向上推油,升高点给你足够的反应时间。

加油就往前翻跟头。

网友D:
单体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体电调吗?

空心杯。飞控电调一体

网友:
检查是不是电机正反转或者桨安装的跟BF里面的配置反了
当初自己折腾的时候还是顺利起飞的

网友:
自已装的吗?新手可以先买整机,熟悉后再自已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