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亚拓470MX轴承规格

楼主(2020-10-24):
轴承坏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最保险

网友A:
先拆下来再说吧,这电机难拆出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来再说吧,这电机难拆出名的

老铁,在你的帖子里发现了型号685zz,你这电机是在闲鱼卖260那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铁,在你的帖子里发现了型号685zz,你这电机是在闲鱼卖260那个么

哈哈,最近没有挂,我一般卖240重绕的470

网友(2022-05-20):
楼主,轴承换了吗,这个轴承确实是685Z的,但不知道厚度是多少,如果知道规格告诉我一下,最近我也要换这个轴承。感谢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哈哈,最近没有挂,我一般卖240重绕的470

我的电机轴承应该是坏了,有异响,请问可以帮忙维修吗?如果可以麻烦联系一下我115956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