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者机头不正的问题

楼主(2020-10-24):
前几天给儿子卖了一个冲浪者,现在飞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第一个问题是这飞机起飞后机头和前进的方向不一致,比如往正北飞,机头会朝偏向东北方向,机尾朝西南方向,飞机有点横着飞;第二个问题这飞机的坑风性是不是很差,逆风飞的时候,飞机经常被吹的左右乱摆,和我的守护者相比,真是天地之别,本想着买个好飞的飞机给儿子练手,结果我自己也就勉强能飞,以前也没飞过这飞机,还望对这飞机精通的前辈指导指导,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是不是尾翼没安正

网友:
如果楼主装机没有问题的话。
1.机头不正是侧风问题,垂尾侧面积比机头大自然会偏
2.冲浪者是滑翔机,翼载荷低,抗风性能肯定不行。多练练就好了,之前风大到能悬停的时候我也飞过。
冲浪者是性能十分出色的练习机,测飞,吊机,四位滚各种花活都能玩,关键技术要到位

楼主:
飞机安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
水平尾翼与机身轴线不垂直

网友:
左边的尾翼前掠,右边的尾翼后掠,左边的升力大于右边的升力,这样机身会向右侧滑,机头向右偏航

网友A:
螺旋桨偏几度?

网友:
守护者练手不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偏几度?

您是说推力线角度吗,目测推力线没有左右偏移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推力线角度吗,目测推力线没有左右偏移角度

对,右推2~3度,上推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右推2~3度,上推1~2度

右推是指推力线在重心的右侧吗?也就是电机偏向左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推是指推力线在重心的右侧吗?也就是电机偏向左边

从机尾看电机偏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尾看电机偏左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因为我的电机座是加高过的,但是我看论坛里原厂的玩家,他们的电机从尾部看确实偏右的!

楼主:
今天发现浆装反了,新手爱犯的错误,估计这应该就是难飞的原因,抽时间飞下,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
机头不正对飞行方向,我遇过的原因是拉力线有问题导致滚转并偏航,然后强行用舵修正,就成了这样。

网友:
我觉得是应该是侧风的问题,我飞过三架冲浪者了,包括双发冲浪者,风稍大一些只要侧风飞,飞机就会“横着飞”。跟飞机安装关系不大,我的第二架冲浪者,因多次炸机,左右机翼安装都是歪的,机翼跟机身都不垂直了,但照样能飞,遇着侧风就横着走。

网友:
我觉得冲浪者有风更好起飞,但风也不能太大

楼主:
已经试飞,确实是螺旋桨装反的原因,导致飞机无力,完全没有坑风性,现在终于可以爽飞,谢谢所有热心朋友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飞,确实是螺旋桨装反的原因,导致飞机无力,完全没有坑风性,现在终于可以爽飞,谢谢所有热心朋友的 ...

那就是装反导致需要更高的转速来维持飞行,反扭等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放大了。

加高本身也有一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