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距离

楼主(2020-10-24):
大佬们都说说吧,图传的距离和图传功率关系大吗,还是和天线关系大
我飞机配的是200mw图传,用的淘宝三十块钱的黑羊天线,感觉传输距离就两百米左右,周围有障碍物就雪花屏幕,如果想避免,是升级600mW吗

网友A:
和图传的功率,电磁环境,接收的灵敏度,天线的种类和质量都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图传的功率,电磁环境,接收的灵敏度,天线的种类和质量都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功率大,是不是影响最大

网友B:
加大功率距离肯定远,理论上功率加一倍,距离变根号2倍。天线影响也很大,接受换成平板距离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功率距离肯定远,理论上功率加一倍,距离变根号2倍。天线影响也很大,接受换成平板距离就上去了。

这样啊,听说天线很玄学,贵的不一定好是吧,索性天线就用黑羊的四叶草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听说天线很玄学,贵的不一定好是吧,索性天线就用黑羊的四叶草算了

玄学,我感觉发射天线都相差不大,主要是地面天线对距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玄学,我感觉发射天线都相差不大,主要是地面天线对距离大。

感觉还是加大功率来的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加大功率来的快吧

感觉还是平板天线来的快,我用枫叶17dbi,图传100mw1500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平板天线来的快,我用枫叶17dbi,图传100mw1500无雪花

这么厉害,但是平板是指向性的,我感觉飞穿越机400米左右合适,不需要太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但是平板是指向性的,我感觉飞穿越机400米左右合适,不需要太远

400m距离,发射、接收全蘑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m距离,发射、接收全蘑菇就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