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ha18SZ控开机提示音全部消失!

楼主(2020-10-24):
求教大神,我的18SZ摇控器怎么开机声音和所有提示音全部没有了?音量是开到最大了的!求教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吗?谢谢

网友A:
里面的小喇叭烧了。拆开控,找个耳机的小喇叭换上就行。两根排线就在主板上方,不用把原来的小喇叭拆出来,因为它在的很深。

网友:
开了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小喇叭烧了。拆开控,找个耳机的小喇叭换上就行。两根排线就在主板上方,不用把原来的小喇叭拆出来, ...

好的,已经发回双叶换了喇叭以后有经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