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郎宇m2舵机容易坏吗。

楼主(2020-10-25):
听说这个机动力足比较重。挺好飞的,就是听好多人反应舵机容易抖,就是舵机寿命可能不太够呀,请飞过m2的大神们给点意见,另外请教一下这机炸鸡成本高不高,主要看中体积小,不用找大场地飞

网友A:
尾电机容易坏,我们这边坏了三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容易坏,我们这边坏了三个了。

自然损坏还是炸断线啦,小电机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然损坏还是炸断线啦,小电机价格还不便宜

也没飞几个起落,尾电机无故发热,然后就不锁尾了。只能更换。

网友:
飞机还是很好飞很耐炸的,及时锁油门掉草上基本无损。舵机抖动提高转速就可以了,新款的还可以调三轴的感度。

网友B:
M2对比x360维修保养省心不省钱,不会出现疑难杂症,作为练习机还是不错的炸机后二轴必歪,主轴轴承容易损坏,需要一起更换。飞行后发现尾电机发热严重说明尾轴承要挂了,换一下轴承就ok。推力轴承上油飞10小说左右没问题。舵机使用10小时上油保养,目前飞行30小时,舵机除了声音大点,没有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C:
得看场地怎么样,硬质地面想要无损很难,能找到高草地最好。通常摇臂会断掉以此保护舵机,我机子有个舵机接近中位会抖不过飞行体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对比x360维修保养省心不省钱,不会出现疑难杂症,作为练习机还是不错的炸机后二轴必歪,主轴轴承容易损坏 ...

两种电机轴承型号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场地怎么样,硬质地面想要无损很难,能找到高草地最好。通常摇臂会断掉以此保护舵机,我机子有个舵机接 ...

飞的多吗。舵机出现抖动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对比x360维修保养省心不省钱,不会出现疑难杂症,作为练习机还是不错的炸机后二轴必歪,主轴轴承容易损坏 ...

那看来修起来比较容易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多吗。舵机出现抖动之前

炸鸡概率性出现这种毛病,打舵的时候就不抖了。不太影响飞。

网友:
身边有飞1代机的,觉得1代的头罩比2代好看
再就是这飞机升级2代之后,舵机和尾管肯定都是必须买原厂了。
另外说这东西跟logo200长一样是不对的,logo200是一个单独的电调控制主电机和尾舵机,上面是个VBAR。

网友(2021-01-21):
朗宇M2的结构还是很好的。我炸了不下20次了,大炸小炸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炸坏舵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