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皮带下滑和尾皮带摩擦

楼主(2020-10-25):
今天下午飞行,降落后换电池时发现电机皮带下滑,电机齿下滑,电机皮带碰到尾皮带,两条皮带宽度均被磨短。

全程经过。昨天飞完换电池切Hold后,听见异常声响,马上检查,发现电机齿下滑,皮带下滑,同时皮带也松了。认为是电机座螺丝松动,导致皮带下滑。于是重新紧固电机座螺丝,拉紧皮带,紧固电机齿机米螺丝。
今天上午飞行后,发现皮带相对大齿盘稍下滑,以为是紧固时没有对准,遂上调约1mm电机齿。再次飞行,降落后发现电机皮带下滑摩擦尾皮带,宽度将近减少了一半。
开始思考原因
1.      此时用手推电机齿,还是很紧固,但是确实电机齿下滑了,而且螺丝感觉给的很紧了。可能是皮带太紧所以手拉不动电机齿?松开电机固定座后,电机齿仍然固定的很紧,但是它确实下滑了,什么原因?是皮带下滑把电机齿拉下来了?可是很紧的啊
2.      紧固皮带时,为了紧一些,直接拿螺丝刀放在主座和电机固定座之间撬开,这样可能张力太大,皮带太紧,导致大齿盘被拉向电机一边,从而使大齿盘倾斜,皮带从而下滑。
打算把皮带稍微调松一些,皮带高度正位于大齿盘中间,两边距离相等,然后电机齿螺丝打螺丝胶紧固一些,再观察。

网友A:
电机轴和主轴不平行,电机皮带拉的太紧了,所以两轴不平行了

网友B:
慰问楼主  重新检查吧

网友:
有第三轴承座的机子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和主轴不平行,电机皮带拉的太紧了,所以两轴不平行了

拉的太紧,大齿盘有点倾斜了,主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楼主  重新检查吧

现在都要先悬停一下看看皮带

网友:
2gt的皮带 ? 貌似很多直升机上的皮带都不是2GT的

网友:
2gt是节距2mm的圆弧齿同步带

网友:
检查电机齿是不是太靠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