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logo600布线

楼主(2020-10-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错,感觉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网友:
经验相当足啊,跟扎带接触的线必定做保护,跟机身转角接触的线必定做保护,看来是经历过很多血的教训啊

网友:
这电机好用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后备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K电机的普及率直线上升就能看出来好用了,哈哈哈哈

跟lz学习了透明热缩管固定电机插头,方便检查

我也很想用K牌的电机,只是够买太麻烦了

网友:
logo600好飞机,也是我飞的最多的飞机,炸鸡不坏机身就好,坏机身修起来就是大工程比重装还麻烦,好盈130太大了看着不协调用k80/k120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2s 350mah的小电池,配合战天防倒灌模块,小电池永远不用拿下来充电,会保持在电调bec输出电压

请问防倒灌模块是哪一种,没搜到,能发个图吗?

网友C:
你好,请问好盈电调用的什么设置参数?固件进角,我也有一套这个动力,但存在掉动力问题,最多也只能运转1-2分钟,完全没法飞,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角一定要小,转速要慢点,快了好盈电调算不过来,详细原因参考我发的电机第三集

我试过5度甚至0度,都没什么改观,目前已经换了k80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默认参数我没改过,就校准了油门,标定了转速,目前飞着还没问题。

看来这个是概率性问题,我的这套反应就特别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好盈电调用的什么设置参数?固件进角,我也有一套这个动力,但存在掉动力问题,最多也只能运转1- ...

也用过100 HV,如果油门标定正确的话,还能用,但定速效果确实不如K80。 或者就是电调有问题,返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偶尔顶死,然后保护,很烦躁
准备换多余的蝎子200A上去

好盈和k这两个品牌的磨合很差,我的理解好盈不是不能驱动k,但是都是正常驱动,好盈的电流太高了,很容易就保护了,然后就掉动力重启,这在飞行中是非常致命的,我现在已经分开了,k电机配k电调,好盈配天蝎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用过100 HV,如果油门标定正确的话,还能用,但定速效果确实不如K80。 或者就是电调有问题,返厂吧

电调肯定是没问题的,只能说是两者兼容性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貌似不是必然的,偶然事件,我就是偶然里面最严重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