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款A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25):
请问这两款A9有什么区别,用过的帮忙给个建议

网友:
支持高压锂电?

网友:
都有,没区别,新版支持4.35电压吧

网友:
功率不一样吧

网友:
A6最大支持6S电池。A9最大支持9S电池

网友:
现在A9的厂家客服应该找谁?

网友A:
A9最大功率充电池也最多200瓦左右。因为是用平衡线充电的,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A,平衡线吃不消。晚上充电第二天飞还不错。不能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最大功率充电池也最多200瓦左右。因为是用平衡线充电的,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A,平衡线吃不消。晚上充 ...

是的,那图中两款a9是同一个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图中两款a9是同一个厂家?

是不是一个厂家不清楚,不过电路和程序都是一样。区别就是有些厂家用的元件质量好一些。

楼主:
已确认厂家已经出了a12新品,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a9是充电包的好东西

网友(2020-12-25):
我十年前就用这个牌子的充电器,功率和平衡速度都很一般,如果是准备入手,建议艾斯特Q8,闲鱼全新的不到300,500瓦充电,很香

网友:
有谁知道A6开机显示的2014-7是什么意思么,2014年生产的还是固件版本是2014年的

网友B:
新年好呀,出差回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好呀,出差回来了吗

我加你微信,你没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你微信,你没通过。

你好,我给你留的一直是qq号,875607143(悟空),直接可以添加好友,从告诉你的那天就把验证信息关了,直接可以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