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马林暴改6S动力,提升很大,爽!

楼主(2020-10-25):
入模4个月开始玩函道,买了64函道马林,这个飞机很不错,飞行稳定,操作精准,可快可慢,除了降落很难,总体来说确实是一款不错的入门函道机。
但是玩了一个月渐渐熟练以后,就开始觉得这个飞机的速度不够意思了,肯定比桨机快,但并没有体现出函道应有的速度。直接换70函道的新飞机当然是最简单的选择,但是才买了一个月的飞机就换掉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本着节约的原则,开始了对动力系统的暴改。

要速度,肯定要奔着6S动力去了,本来想自己扩一下孔上70涵道,结果发现70涵道的唇口太宽了,真要塞进去,机身就得挖的只有1-2mm厚,强度实在太危险,放弃。

于是又回到64涵道,能支持6S电池的64涵道貌似就只有群汐有,于是毫不犹豫买了一个回来,另外再配了个80A电调。

吐槽一下这个涵道,涵道桶用料极差,而且薄,所以涵道桶很软,用手轻轻一捏就变形,看着动力的份上,忍了。

把函道塞进机身,大小倒是合适,但是没螺丝孔来固定,自己用雪碧罐子做了一个抱箍,把函道固定住,再打了点AB胶确保牢固。
80A电调也塞不进去,于是再挖挖挖。又发现电调香蕉头那边线不够长,自己又焊了一截延长线,一番折腾,终于搞定。

电装改好,觉得外观上还是得有点差别啊,不然怎么能凸显出我这不是一般的马林呢?又给涂了个红尾。

配6S 2700电池,为了保持重心,电池得往后挪,所以电池的支撑板也得改造。

装上电池称一下,起飞重量1172g。

吹称测推力,4S电池推力1100g,与厂家标称一致。6S电池推力1764g,比厂家标称的2100g少了将近400g,不过还是比原厂强多了,推重比超过1.5了。
(后来发现是便宜货辣鸡电池的锅,首飞时试了别人的捕食者6S 3300电池,动力明显更猛,估计跟厂家标称推力差不多。)

最后上首飞视频:

动力猛了感觉确实很爽,速度直超模友的70函道T45,估计全油得有150km的速度,刺激度大大提升!声浪也强了很多,有点70函道的意思了。
缺点还是有,没原厂飘了,降落速度变快了很多,比原厂更难降了,从三连跳变五连跳,唉……
只花了200多(函道+电调)就感受到了接近70函道的感觉,觉得很值了!

网友A:
小心点,这涵道强度不行,我飞炸过两次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点,这涵道强度不行,我飞炸过两次扇叶

一拿到手就发现这函道用料差了,希望能飞久点

网友:
HSD有一款新品桨机,PNP价格和你那改造前价格差不多还带陀螺仪,4S速度差不多能上200。

网友B:
最后的降落动作很喜感啊,视频中是不是有架涵道客机在飞?

网友C:
这玩意速度快不了,看视频速度离100公里很远啊!要速度快试试竟速机,绝对有感觉。轻松200以上。

网友D:
这飞机的缺点就是容易跳
还有蓝箭的舵机寿命短,我两个蓝箭的飞机都是飞满800多个起落舵机就失效炸鸡了
所以到500个起落以上必须把所有舵机都换掉

网友E:
希望早日晋级90涵道,无论尺寸还是声音都提升一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早日晋级90涵道,无论尺寸还是声音都提升一个台阶

场地限制,跑道只有160米,两头还有围墙和树,最多80,玩不了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速度快不了,看视频速度离100公里很远啊!要速度快试试竟速机,绝对有感觉。轻松200以上。

远远不止100,原厂动力都有100的速度,这个场地长度160米,做一个通场只要3秒,你算算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的缺点就是容易跳
还有蓝箭的舵机寿命短,我两个蓝箭的飞机都是飞满800多个起落舵机就失效炸鸡了
...

我的水平,能不能让这飞机活到800个起落都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降落动作很喜感啊,视频中是不是有架涵道客机在飞?

这飞机降落就是非常容易跳,有人教我落地后压升降,可以把飞机按在地上不跳,于是我试了一把,就是视频中的效果
函道客机也是本地模友用KT板自制787的,大手笔啊,他在这个论坛上也发了贴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highlight=787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场地限制,跑道只有160米,两头还有围墙和树,最多80,玩不了90。

可以试试减速伞,我有篇帖子。降落距离很短的,从接地到停下来二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减速伞,我有篇帖子。降落距离很短的,从接地到停下来二十米

已经拜读过你的大作了,收藏了以后玩大飞机的时候试试看。

网友F:
就这机还能算不好降?前腿先触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机还能算不好降?前腿先触地了吧

真不好降,不是我一个人说,我们这边的老模友,80、90函道都随便降的,玩这个都不一定能保证每次都降好。这飞机设计有点问题,落地得完美切线落地才能不跳,有人把三个起落架都换了跪式起落架,都还是不能保证不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不好降,不是我一个人说,我们这边的老模友,80、90函道都随便降的,玩这个都不一定能保证每次都降好。 ...

这机原厂配置襟翼全开可以很慢触地,
从30米高度进入5边对正开始,收0油 襟翼全开到贴地拉平-触地有50米左右就够了,触地后再滑二三十米就能停下,只要不是前腿先触地基本就不会跳了,

前腿断了换跪式腿和一个金属舵机就可以了,后腿不用换

最后是平尾舵失效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原厂配置襟翼全开可以很慢触地,
从30米高度进入5边对正开始,收0油 襟翼全开到贴地拉平-触地有50米 ...

我不知道你全襟翼是多少度,反正我开全襟翼是不可能0油飘降的,绝对会一下砸地上,通常都是要带点油降落。不开襟翼倒是可以飘降,但速度要快点。

网友:
我这飞机飞了100起落了,无风情况下都是进五边后满襟翼飘降,很轻松,基本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