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问你们帅不帅,80mm手抛机终极改造

楼主(2020-10-26):
配置 朗宇2204电机,20A电调,4个9克舵机,1500毫安电池,80翼展手抛机,完美首飞,飞行姿态漂亮,不存在加油抬头

楼主:
机头要挖空放电池,空间刚好,重心在机翼前3分一处

网友A:
帅,但是双尾撑的飞机容易失速,降落时要注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但是双尾撑的飞机容易失速,降落时要注意速度

可以很慢,我是直接关油门滑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很慢,我是直接关油门滑降的

嗯,那还好,双尾机型航模很少的原因就是稳定性不好(大飞机除外)

网友:
标题80mm?
啥意思

网友B:
几个建议供参考:
1、这机平尾加双垂尾的结构,平尾刚好处于螺旋桨后方,容易受螺旋桨后方气流影响,建议改倒V尾,错开螺旋桨尾部气流。这样舵机也好安装。
2、副翼舵效可能有点小,机翼建议改平,副翼做长点,后来我还将靠外那段副翼补大了。
下面是我几年前改的,随便找了块电池试机,所以座舱盖没装。

网友:
很好看,就是降落容易挂掉尾巴。

楼主:
挂一点点,刚好用来当刹车用,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建议供参考:
1、这机平尾加双垂尾的结构,平尾刚好处于螺旋桨后方,容易受螺旋桨后方气流影响,建议 ...

看到前轮那里的时候吃了一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前轮那里的时候吃了一惊!

不想让舵机装在肌腹突出来,所以做了这样一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