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苏27的重心在哪?

楼主(2020-10-26):
重心是从笔尖处往机头处算5厘米还是2厘米?

网友A:
两厘米。你需要知道什么是重心就会找了。哪个竹签顶上飞机平衡了就是重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厘米。你需要知道什么是重心就会找了。哪个竹签顶上飞机平衡了就是重心点

好像描述的和没说一样。他不知道重心在哪说明他的飞机重心错了。你还叫他顶重心

楼主:
知道了,电机后座往机头5厘米。

网友:
一般固定翼重心在机翼前1/3位置,飞行中转弯时,重心如果不正确是能感觉到的,转弯时飞机低头就是重心太靠前,转弯时机头有上扬就是重心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