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遥控器Jumper T18 PRO,123456这一排按键有啥用?

楼主(2020-10-26):
哪位大神知道遥控器Jumper T18 PRO,123456这一排按键有啥用?

网友A:
切换模式的,一个通道可以设置6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模式的,一个通道可以设置6个模式

请问具体怎么使用呢?就是说可以实现一些实际运用的什么效果?谢谢

网友:
Apm,pix飞控六个飞行模式

网友:
多轴或者穿越机用的,没有这个要用两个开关,一个两段一个三段来切换六种模式,有这个就直接可以设置了。设置更加简单了。

网友:
炸子鸡有教程,好像是可以一键放那个黑人抬棺的鬼畜音乐

网友:
自定义啊,我设置成音量大小了

网友:
当成一个6挡开关就行了。

网友:
请问一下jumper现在的官网是什么

网友(2020-12-18):
这遥控器挺香的

网友:
说那么复杂, 简单的比方 就是个六段开关       拨杆是 3段的  这个是用按钮 分成六段的     具体怎么用     自己编辑吧 。。。 呵呵

网友:
我想问问我的T16跟T18有哪些差别?18比16漂亮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