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建设流水账-25LV能回原点了(64楼)

楼主(2020-10-27):
一直喜欢机电, 无奈从事的行业与机电相距甚远, 眼馋论坛各位大佬的工作室已久,  年近4张终于有条件弄起来, 开贴记个流水账, 留个回忆.
工作室是个一楼,大概5*7m那么大, 硬装过程就不上了, 直接从软装开始
朋友有经验, 说有一种叫欧松板的东西, 买了几张, 用钉枪暴力钉到墙上, 看着挺带感的.
欧松板这个东西装饰效果非常不错, 还可以在上面拧螺丝挂各种工具. 很满意

另一面墙也搞上, 顺便在拐角处做了个四层的夹子, 日后放东西用

楼主:
板子铺好之后, 抓紧做了几个架试试感觉

不专业, 这几个小架子做了能有两三个小时, 还返工了好几次.......

另外准备铺电路, 把什么插座啊, 照明啊 什么的搞一搞, 不得不说 电工活搞起来好累, 剥线 接线 真费劲, 也许是没有趁手的工具, 也没干过不知道电工都用啥工具. 只能用手头有的工具凑合干了.

楼主:
没忍住, 买了三轴光栅尺, 之前从没接触过, 买回来上电看看感觉挺精密一东西
上网一搜原理才知道, 确实是挺精密一个东西
慢慢研究怎么装到铣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忍住, 买了三轴光栅尺, 之前从没接触过, 买回来上电看看感觉挺精密一东西
上网一搜原理才知道, 确实是 ...

你的工作室真大,令人羡慕
我在铣床上安装过一种数显尺,比你这个简易些,
但是使用中发现有个问题,
先移动,然后锁定,
应该是准的,
一边移动一边看数字进刀,
感觉不太准,
也就是动态的不行,
不知道你的咋样

网友A:
不像是一层,这像是地下室吧?面积可以,羡慕!

网友A:
常备电工工具:电笔,万用表,剥线钳,电烙铁,电工刀,克丝钳,螺丝刀,摇表用得不多可以不买.

网友B:
钻铣床和车床都是徽盛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备电工工具:电笔,万用表,剥线钳,电烙铁,电工刀,克丝钳,螺丝刀,摇表用得不多可以不买.

刚才百度了一下,摇表,真的第一次听说

楼主:
需要做个逆向螺纹的螺丝
研究了一下车窗车螺纹的原理, 发现我这个小奶车(徽盛210) 竟然没办法做逆向螺纹..
一怒之下找了月亮机械屋订了一套电子挂轮改装套件

先是按照月亮的要求测量了一堆尺寸

到货之后一顿研究接线, 安装固定, 打孔攻丝

最后把控制器固定在了转速表处, 切了挂轮箱外壳

总算是搞定了, 开机试制逆向螺纹, 像那么个意思

楼主:
思考了良久, 坛子里面该数控大神的帖子基本翻了个遍, 最终确定了改装方案.
第一步先画图, 这些个图啊 画的我头晕眼花, solidworks现学现用, 画一画就要百度一会儿, 进度非常慢.
不够总归结果是好的, 用三维图验证了各部件的尺寸, 以及改装零件的设计
XY选用的是闭环57步进电机,扭矩2.6nm, 直连无减速, 丝杆选用的是1605;
Z选用的是闭环86步进电机, 扭矩12nm, 1:2 减速, 丝杆选用的是2005;

坐等零件到货, 第一次弄, 估计肯定会踩坑, 希望坑不会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百度了一下,摇表,真的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铣床和车床都是徽盛的么

是的, 都是徽盛的
车是210
铣是25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一层,这像是地下室吧?面积可以,羡慕!

是一层

楼主:
手痒, 又买了个小型的带锯机, 挺便宜的
发现锯铝合金的时候 切屑会把锯条堵住.. 至今没想到好办法解决, 每次锯完铝合金都要扣半天锯条.. 好闹心

买了个大理石平面, 一个桂量的高度尺, 不贵, 但是发现这个尺的齿框(就是带数显表的哪个地方) 会晃动, 导致每次测量的读数都不一样(用力按压和不用力相差可以达到0.1mm)
之前也没用过这种量具,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应该怎么办..

周末得空去了一趟长春临河街生产资料市场, 偶然发现有一家卖数控刀具的小店, 进去就发现很多适合我用的车刀, 就买了几盒.
顺手把常用的M4, M5丝锥也买了两盒

网友D:
这么大空间不整台CJM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空间不整台CJM250?

不懂啊, 买的时候没研究那么多, 就寻思也没接触过, 先买了入个门; 然后再说

网友:
卡尺都一样,里面有铜条,侧面有小螺丝可以调间距

网友C:
锯铝合金要用大齿锯条,速度慢些,就不容易堵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都是徽盛的
车是210
铣是25lv

朋友  徽盛的做工质量怎么样啊
车床和25钻铣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铝合金要用大齿锯条,速度慢些,就不容易堵齿了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徽盛的做工质量怎么样啊
车床和25钻铣精度咋样

还不知道, 买回来就干了两块木头
然后我就把铣床爆散了, 准备改数控呢
改完我再测量精度 到时候上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 买回来就干了两块木头
然后我就把铣床爆散了, 准备改数控呢
改完我再测量精度 到时候上数据
...

朋友 加个好友
私信 请教一下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 买回来就干了两块木头
然后我就把铣床爆散了, 准备改数控呢
改完我再测量精度 到时候上数据
...

给你提个建议。
铣床既然买了就算了,但是没必要花钱改造,你这个光栅尺哪怕精度再高用在铣床上只是方便读数而已。

我看你也有点经济能力的建议你搞台CNC吧,CNC能干很多活的,想象空间丰富很多的。

网友:
厉害,坐等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提个建议。
铣床既然买了就算了,但是没必要花钱改造,你这个光栅尺哪怕精度再高用在铣床上只是方便 ...

感谢朋友指点
我是刚接触机床的小白, 属于纯粹尚未入门阶段, 连床的基本结构都是买回来之后才了解的.
我的想法是各方面都得尝试尝试, 学费肯定是免不了要交的, 兹要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 快速提升, 找到方向就值了.

网友:
好大,兄弟好好规划

网友:
远离  坑太深

网友:
这是要开工厂的节奏啊?

楼主:
东北的天气 说冷就冷, 一楼目前就只有一个卷帘门, 工作室保暖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 得解决.
利用空闲时间 跟 朋友商量了几套门的方案, 包括 侧滑门, 普通折门, 上翻门, 上折门.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最终就上折门方案达成了共识. 既能让地面平整(不安装轨道) 又能妥协工程量与造价(没找专业做门的 一是因为造价太高6千多, 二是都要在地面安装轨道和打孔)
量尺寸, 画图
模拟验证一下, 开门后高度1.9m,能够容许普通的小汽车进入, 关门后人进出的小门1.5m, 勉强够用, 不能再高了, 再高的话整体开门的举升高度不够;
设计完毕, 某宝下单购买滑道, 滚轮, 电焊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本地市场采购钢材, PVC等材料, 等待到货的过程中学习如何焊接
然后就是一顿疯狂操作..... 经过两个工作日的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

遗憾的是完全竣工的时候已经累到躺尸..没拍照片, 过两天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痒, 又买了个小型的带锯机, 挺便宜的
发现锯铝合金的时候 切屑会把锯条堵住.. 至今没想到好办法解决, 每 ...

高度尺游标部分里的铜条如果没有脱落丢失,可以适当调紧,以能滑动为准,可以减少你说的偏差.  另外就是定尺与底座垂直度在制造矫正时就有问题,,一般由计量部门检定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尺游标部分里的铜条如果没有脱落丢失,可以适当调紧,以能滑动为准,可以减少你说的偏差.  另外就是定尺 ...

谢谢指教, 我去研究一下卡尺的结构, 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子铺好之后, 抓紧做了几个架试试感觉

做的好精致呀

网友:
这工作室真大,居然有35平米,大有可为,那些挂工具的挂钩哪买的,淘宝上咋找不到,淘宝上只有洞洞板的挂钩,不知道咋搜索

楼主:
七七八八的东西搞得都差不多了, 开搞我的小铣~

先看看改数控定做的零件, Z轴的大板子有些尺寸误差, 装不上, Z轴螺母(左2) 需要切一块,才能塞进立柱里面, Y轴的螺母(右上)尺寸绘制错误需要重做, X轴(右下)目前正常..
其余问题包括螺丝孔直径错误, 钻孔直径错误一堆...
自我安慰一下, 这算是踩了个小坑!
能自己改的自己动手, 不能的重新设计发回重做..
等待的时间也不能闲着
接下来搞导轨和燕尾槽, 打算第一步把Y轴和Z轴的没用的面刮出来, 当作参考面, 考虑到Y轴比较好弄, 就先搞它试试感觉,
下图是Y轴参考面第一次大理石平面的检验情况, 这必须得刮啊

于是我拿起了购买已久的所谓made in germany的"高档"刮dao, 就是下面这个货, 我事先用砂轮机, 各种目数的磨石打磨过, 凭借着过硬的磨dao手艺, 我对自己打磨的很有信心

谁知.......... 这个破dao上去打滑啊.. 刮不动啊~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出下图这么几个小痕迹, 这挂下去我人就废了啊

必须想别的办法, 参照油管大神对手工刮削的讲解, 必须的工具是刮dao,砂轮机,磨石,滚轮,各种丹油. 就这个刮dao, 我必须自己做一个好点儿的
就是这把dao

下面就是一些其他的辅助工具和设备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我怎么才能拥有这把dao,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呢?

首先一顿搜索引擎, 找到了易中叫HSS-V3N的钢材, 据说非常硬, 放出某宝一顿找, 被我找刀一条, 刚要下单, 寻思进店逛逛把, 顺便咨询一下店主. 店主说还有比这个更猛的叫M35

然后又在淘宝上搜到了普通的刮dao,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痒, 又买了个小型的带锯机, 挺便宜的
发现锯铝合金的时候 切屑会把锯条堵住.. 至今没想到好办法解决, 每 ...

大齿,锯的时候锯条上刷点煤油。

楼主:
一顿疯狂的角磨机后, 终于做出来一把 凑合能用的可换头刮刀, 刀片用的是M35钢条, 用角磨机加水冷却切割成合适的尺寸, 砂轮机打磨, 90度角的.

试了一下, 这个钢材确实锋利, 坚硬, 很轻松就能挂掉一层.
有了好刀, 不敢直接刮机床, 先搞个小玩意练练手
正好之前买过两个十分垃圾的v型座

这个破铁块, 全是毛边, 用锉刀简单修了修, 上大理石, 这是第一次测量的情况, 可见接触点十分稀少..
就这个货竟然说自己是手工精刮得....... 还卖90多块钱..
要不是我有检测设备就被忽悠了.
搞它, 一顿疯狂的操作, 边刮边找感觉, 看看结果吧

就这样吧.. 刮一次在台前上面划一道线, 数数这是挂了17次, 达到这种效果.
我满意了, 下图是某宝上搞得红宝石油石, 用来每次挂完轻轻打磨一下的

总结一下心得:
刚开始刮的时候总是偏, 想刮这里, 一下dao发现刮偏了.. 殃及旁边
力量也掌握不好, 有的时候刮得深, 有的时候刮的浅
距离也掌握不好, 又长有短

随着刮的次数多了, 慢慢掌握了用力和控制的技巧, 现在能挂的凑合了
有件趁手的工具真好~
下面的图不用看.. 顺序错乱,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删不掉
↓↓↓↓↓↓↓↓↓↓↓↓↓↓↓↓↓↓↓↓↓↓↓↓↓↓↓↓↓↓↓↓↓↓↓↓↓↓↓↓↓↓↓↓↓↓↓↓↓↓↓↓↓↓↓↓↓↓↓↓↓↓↓↓↓↓↓↓↓↓↓↓↓↓↓↓

网友:
楼主的车子不错啊Fox32涂层前叉Q15筒轴,轮组看快拆杆是DT吧,车标看不清楚,闪电M5系列么?我骑的是cannondale 的scalpel 手术刀2009款,最后一代hand made in USA

网友:
在论坛里遇到骑友不容易哈

楼主:
东西是越置办越多,搞了个砂带机磨刀;
视频是用原装80目的沙带、沙盘磨出来的效果;还需要再这个基础上用更高目数的砂盘精细打磨才能用

得空又把电控箱的一些部件安装上去了,瞎比划,到现在为止电机还没转起来

又做了个“钳工工作台”,用50的方管焊的架子,上面焊了一个8mm的钢板,
然后把整体固定到楼梯上, 顺手又买了个磁力钻,跟工作台配合当台钻用。

网友C:
磁座钻不错,砂带机这种只能磨木头吧,这机器砂带砂盘线速度低, 磨金属效率也低,磨多了下面的塑料罩子还会被火星烫坏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
恭喜你有了自己的天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座钻不错,砂带机这种只能磨木头吧,这机器砂带砂盘线速度低, 磨金属效率也低,磨多了下面的塑料罩子还 ...

是的
这个就是木工用的砂带机
磨刀粗开用角磨机+水
细磨用这个砂带机, 这个机器用下来感觉很好

楼主:
我也是羡慕坛子里大神们的工作室很多很多年,命运垂青而已;保持乐观, 早晚你也会有自己的工作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羡慕坛子里大神们的工作室很多很多年,命运垂青而已;保持乐观, 早晚你也会有自己的工作室的

工作室和工作室不一样,
要有好的工作室,
首先得有钱,
其次要整干净整得方便工作,
要花费大量时间,
我也买了个车库,和一个办公室当工作室,
面积不大,
两个地方相距几公里,
光来回路上就很花时间了,
几年了也没整明白,
乱糟糟的一事无成,
那时才知道,需要投入钱,前期基本每个月挣的钱都变工具差不多
更需要投入时间,
那些平时刷手机的时间都用来整工作室才行,
尤其是熬夜的人,第二天没精神,
会没斗志,工作效率就不高
那些看着赏心悦目的工作室需要很多钱和时间,
更别说要做点作品的时间,
DIY一个小零件就要几小时.
楼主的说的乐观心态很重要,
没乐观没斗志是不可能坚持多年的

网友:
硬件不错,土豪!软件还需努力.

楼主:
步进电机终于转了~~~, 还在研究Mach3 的各种配置中....
电控箱目前就只差接插件,然后就可以封箱了, 罗列一下电控部分选用的零件:
30A 220v交流EMI滤波器
48V 360W 电源 * 1 给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供电
24V 260W 电源 * 1 给其他设备供电
XY轴 雷赛牌的 57CME26闭环电机 + CL57控制器 * 2
Z轴   雷赛牌的 86CME120闭环电机 + CL86控制器 * 1
CNC控制器  FlyMotion  * 1
电子手轮(Manual Pulse Generator aka MPG) * 1
NPN接近开关 * 3
其他就是一堆导轨, 组合端子, 接线端子, 标签打印机, 开关, 接插件(用的是航空插头), 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这两个是拆开的FLYMOTION控制器

网友(2020-11-26):
冒昧问一下,楼主年入多少,能撑起这样一个工作室?

楼主:
各种配件基本齐全, 继续进行电控箱安装;

先划线
然后拿出我先买的宝塔钻头根据航插 的尺寸开孔

我凑凑凑..... 宝塔钻头太难控制了, 握不住手电钻, 被电钻打伤了

上磁力钻, 终于派上用场了(后面再说这个磁力钻的事儿, 也是搞了好久才让它用的顺手)

我钻, 有了磁力钻就好控制多了;

钻了一堆洞洞

各种焊接, 安装插针, 打标签

安装到箱子上, 同时祈祷线序没错

上电测试, 还好, 一切功能正常, 箱子预留了未来升级五轴的空间

最后来个特写, 搞电工活太费时间了, 这点东西弄了整整一天

网友C:
这标签是什么设备打印的?楼主的电控箱看着很专业啊,为啥不用脱机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签是什么设备打印的?楼主的电控箱看着很专业啊,为啥不用脱机系统

某宝搜标签打印机
啥是脱机系统? 我刚接触.. 不太懂啊!

楼主:
刮刀头磨错了..
我原以为R是直径, r是半径, 谁知道 大小写都一样是半径...
之前磨的刀头弧度太大了, 我说怎么刮着是一条细细的线, 而不像视频中人家一挂是一片呢..
重新磨过...
电控箱最后一个插头也到了, 电源插头, 真是太精致了,

电控箱完工, 放一边

楼主:
搞网上买来的机床导轨平尺

想了很久, 感觉应该先把平尺搞好, 然后测量机床的各个导轨的基本参数,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搞;
所以 先搞网上买来的这个机床导轨平尺

下图是刚买来的样子
刮削第2遍

4th ↓

8th ↓

9th ↓

10th ↓

完犊子了, 之前看的视频全忘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刮了; 先复习一遍去

楼主:
刮十字滑台, 这是Y轴的摩擦面出厂时的样子, 可以看到接触点那是十分的稀少

下面时刮完的样子, 我尽力了..  刮了21次, 内侧还是没有产生接触点, 底子不好, 就这样吧!

十字滑台X轴接触面, 出厂时的样子

刮了7遍的样子 也是底子不好, 不敢再往深了刮了, 就这样吧

然后把燕尾槽里面盲刮一遍, 用于储油, 为什么要盲刮这个稍后再说.. 很心酸

然后干塞铁和Z轴, 直接上完成后的样子把

简单拼装一下, y的滚珠丝杠转接件又踩坑了(有干涉, 行程比出厂值小了5mm), 还得重新设计

打个表看看垂直度

楼主: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本来是想打表测量Z轴的垂直度, 偶然间发现用手推立柱, 表针竟然动了, 而且动的很大, 快有0.01mm了
我得心咯噔一下~ 终于理解各位前辈所说的"刚性不足"是什么意思了, 看着挺结实一个铸铁的立柱,没想到用手一推就变形.

现学了下solidworks的Simulation, 模拟Z轴鸡头上升到最高位置的时候应力分析, 发现这货竟然会产生0.008694mm的位移~

请问前辈们, 这种变形可以接受嘛? 有什么改善的措施?

网友: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要不然你以为工业机机,上吨位的重量是用来干嘛的,;等你全部组装完成,用表打刀杆位置,再推主轴试试,还会更大,十个丝都有可能,
这种刚性更多的时候是开粗需要,钢性不足,吃刀量大会震刀,蹦刀,更容易磨损,,,精加工吃刀量少,对刚性要求不需要那么高,所以个人觉得,你这个问题影响不大,只是立柱下面一定接触好,够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