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鲨重心准吗?

楼主(2020-10-27):
收个飞鲨还没飞呢,给飞鲨换了个2216电机,想玩级速,依照它标的重心位置4s2600的电池都压不住头啊,他这重心准吗?求问飞过的大神们

网友A:
我之前也买了这飞翼,用的乐迪飞控,调试太麻烦了,一直没有飞起来,五折转手卖了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得很,严格按照飞机标的CG位置配平就行了
你的电池太小了,我用的是18650,3S2P6400MA的电池,刚刚好
电机不需要这么大,除非你追求暴力,我们用的是银燕2205S的电机,飞一个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买了这飞翼,用的乐迪飞控,调试太麻烦了,一直没有飞起来,五折转手卖了

切糕飞控,简单好调试。

瞧瞧这累计航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得很,严格按照飞机标的CG位置配平就行了
你的电池太小了,我用的是18650,3S2P6400MA的电池 ...

你在哪买的电池,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买的电池,给个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3S2P
不过现在我们这儿的飞手有自己买了点焊机的,然后大家伙报团买电池自己组装,比网上买更便宜。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得很,严格按照飞机标的CG位置配平就行了
你的电池太小了,我用的是18650,3S2P6400MA的电池 ...

请教下慢速飞用2212  1400kv配8寸桨行吗?你你的配置是怎样的,速度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好飞得很,严格按照飞机标的CG位置配平就行了
你的电池太小了,我用的是18650,3S2P6400MA的电池 ...

2205多少kv的

网友B:
银燕2205,KV2300,穿越机电机,FPV够用了,想动力足的话,可以上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2205,KV2300,穿越机电机,FPV够用了,想动力足的话,可以上4S电池

我是怕飞的太快

网友B:
想飞慢一点一般是跟飞机的重量,翼展,载荷关系密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飞慢一点一般是跟飞机的重量,翼展,载荷关系密切。

2212    1400kv能配这个机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kv能配这个机子吗

可以,只要重心调好就行,飞翼的舵量别太大,否则不好控制,尤其是在没有飞控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重心调好就行,飞翼的舵量别太大,否则不好控制,尤其是在没有飞控的情况下

f4v3s刷的andrupilot在哪里调舵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v3s刷的andrupilot在哪里调舵量呀

不知道,我只玩包子的U系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