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徽盛的250 和黄山CJM250车床

楼主(2020-10-27):
求助大神

徽盛的250 和黄山CJM250车床两家床子有什么区别吗
两个样子一样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我觉着蓝色好看

楼主: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导轨到底有淬火没有

好像是代工贴牌

网友A:
这种小车床同型号好像都是一个图纸出来的,只是生产厂家不同。250不用改装什么买回来就能用。高配可以购买时选配快换刀架。个人搞模型,精度够用尺寸够用。使用强度不会很大,只要润滑跟上,磨损基本不用考虑。黄山的,倒顺开关有偶尔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车床同型号好像都是一个图纸出来的,只是生产厂家不同。250不用改装什么买回来就能用。高配可以购买 ...

感谢朋友解答

网友:
我用的徽盛210V,在家里业余时间做模型,直接把挂轮拆开,声音很小很安静,只要刀片选好点的。足够用了。250对我来说有点大了。

网友B:
感觉CJM要好点。就是通孔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CJM要好点。就是通孔小了点,

同感,

楼主:
这两家的250车床样子一样的就牌子不一样,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家的250车床样子一样的就牌子不一样,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现在市场的产品不好定论,只能参考一下标称的走刀进给精度等参数规格了.. 大概率不会先去工厂参观考察后再买.

网友C:
一个厂家,一个贴牌。。

网友D:
cjm250用了七八年,挺好,够用,没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cjm250用了七八年,挺好,够用,没什么故障。

导轨淬火了么? 电源是继电器控制的,还是简化开关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厂家,一个贴牌。。

看着像是一个模具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是一个模具出来的

一个原厂家产品,一个代理厂家出一台要给原厂家钱,现在明白了吗。。主要看导轨淬火了吗。现在淘宝上说原厂家淬火的要1w多一台。。不是普通的7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原厂家产品,一个代理厂家出一台要给原厂家钱,现在明白了吗。。主要看导轨淬火了吗。现在淘宝上说原 ...

问过厂家了不淬火不用纠结了。。

网友D(2020-12-11):
引用 楼主:
导轨淬火了么? 电源是继电器控制的,还是简化开关控制的

没淬,没磨坏。加工的工件达标,业余用够了。大批量加工,买工业机。
有继电器。有急停按钮。有正反转旋钮。
齿轮变速,高速噪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淬,没磨坏。加工的工件达标,业余用够了。大批量加工,买工业机。
有继电器。有急停按钮。有正反转旋 ...

不知道朋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机器,
现在某宝是介绍的很混乱,价格也是混乱不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机器,
现在某宝是介绍的很混乱,价格也是混乱不堪

可以买华飞磐仕呲铁的。

网友E:
黄山的是原厂,最开始只有黄山的。cjm250家机中的战斗机。最接近工业床的一种了。其他的都不行,电子调速的速度慢了但是扭矩并不变大,齿轮变速的越慢扭矩越大,车丝,非常方便。用了六七年了,偶尔干重活。车铁就是近刀要小,还有切断费劲其他都不错有点挺多的。

网友(2021-01-2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机器,
现在某宝是介绍的很混乱,价格也是混乱不堪

黄山,2008年

网友:
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
男人买车,纵横向对比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esp、abs等等一大堆参数,仍然拿不定注意。
回去和家里LD请示,
LD一句话,蓝色的好看。
......有时候选择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山的是原厂,最开始只有黄山的。cjm250家机中的战斗机。最接近工业床的一种了。其他的都不行,电子调速的 ...

用16方的1.5宽的数控切刀不费劲我的就是

网友F(2022-08-29):
怎么上传图片,我有个跟250类似的车床,没变速齿轮箱,但是双杠,不会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怎么上传图片,我有个跟250类似的车床,没变速齿轮箱,但是双杠,不会操作

是有变速齿轮 ,但是这个扳手不懂怎么用,而且这个扳手细手柄轴向能够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上传图片,我有个跟250类似的车床,没变速齿轮箱,但是双杠,不会操作

我的意思是 没有主轴变速,有走刀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有变速齿轮 ,但是这个扳手不懂怎么用,而且这个扳手细手柄轴向能够正反转

不会玩车床,第一次用

网友:
金洋290路过,已改电子挂轮,快换刀架,滚珠丝杆,MACH3,手动+自动一体!

网友(2022-10-22):
这个原本就是德国一个生产车床的厂家图纸电子版外泄了,结果有图纸就一堆厂家仿造了,所以这个车床你见到的样子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