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只剩下轴承外圈在里面怎么办?看我得焊锡大法。

楼主(2020-10-27):
看看

最里面的轴承外圈拿不出

火烤一下,没什么用

从外面灌焊锡试验一下

里面是用卫生纸塞,形状不完美,第一次没有成功

转化思路,从屁股灌,另外一边用木头削圆柱。塞住

信心满满的浇筑

用横轴轻轻敲,在硬板上面立桨夹先住哦。
因为铝和焊锡是不粘连的,但是轴承外圈有凹槽,焊锡塞子可以卡住。就怎么简单。出来了。

网友A:
昨天晚上修多久飞机,没想到桨夹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修多久飞机,没想到桨夹也坏了

这轴承一年没换,主要是金属的很难拆。不过现在找到窍门了。就是用横轴斜着顶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轴承一年没换,主要是金属的很难拆。不过现在找到窍门了。就是用横轴斜着顶出来。

感觉应该和120金属桨夹一样难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和120金属桨夹一样难拆

奇怪啊,我的120轴承都是随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啊,我的120轴承都是随便拆的。。。

120金属桨夹也是这问题,还不如塑料的好用

网友:
好方法又多了一条思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支青当年的帖子,专治烂轴承壳,推荐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097

楼主:
老知青办法也不错,用扩大螺纹顶住凹槽。不过得找合适的螺杆,还要加工一番

网友:
这种灌锡的做法,会不会对电机漆包线有影响?  锡比较软,对比较紧的不知有没用。 先谢谢了

楼主:
焊锡操作其实很简单,就用焊锡线一直顺着烙铁头融化进去。一分钟事情。冷却后焊锡柱子和轴承外圈凹槽是非常紧密配合

楼主:
对了,你烙铁得功率起码50w,而且烙铁头要一直泡在焊锡液池里面直到最后灌满再拿出

网友:
"得"和"的"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烙铁得功率起码50w,而且烙铁头要一直泡在焊锡液池里面直到最后灌满再拿出

妙哦,还能顺便加热涨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知青办法也不错,用扩大螺纹顶住凹槽。不过得找合适的螺杆,还要加工一番

集思广益,正好你的贴发了,那就一块儿贴出来,让遇到同样问题的能及时解决就好。我几月前没看到老支青的贴,但看到过你十多年前大桨夹灌锡的贴,结果电机轴承也是内圈坏掉却忘了你的方法,搞得我晕头转向,所以感觉好方法多推荐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还有,王子,电机轴承装的时候需要用轴承胶吗?我感觉用了后很难拆很容易导致内圈全坏掉结果外圈还留在里面,而且电机轴承是靠台虎钳压进去的虽然不是非常紧但也算过盈配合吧?

楼主:
电机轴承不用加轴承胶,一般都是很紧.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