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好?

楼主(2020-10-28):
室内练手,ldarc的gt7/8与mobula6,哪个好?

网友A:
练手还是8,虽然6小很多不过稳定度真的差很多碰一下就炸很难救,不过灵活度好很多,我6换了7的机架简直2种手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T85好
应该具体说说理由,点评各个优劣。摩友可以参考

网友D:
ET85很好飞,也耐用,但不适合在室内,速度有点快,适合在公园

网友E:
ET85不错,耐炸,2s可以室内飞,3s室外也可以浪一浪,有点风也能飞

网友C:
你要是新手的话,室内可以练习下手动悬停。老手当我没说。机子啥的都无所谓,主要是保有量高,配件好买便宜。另外必须耐炸。我用的tinyhawk2.室内玩。因为板载D8接受,我不用单独花钱买接收机。哈哈

网友F:
我用gt8训练学生,百炸不烂,比较适合。

网友G:
室内mobula6,65mm轴距室内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