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120版的亚拓150X终于搞好了

楼主(2020-10-28):
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搞定,期间由于用的控是华坑的D7E 5.0  D固件,又花了很长时间来设置才能爽飞改过的亚拓150X。感觉搞机达人群的朋友们和deviationTX固件讨论群的大佬们的热情指导。
我的主板转了180度放置+管理螺距的舵机直接买了蓝箭的反向舵机才正常。
(有的模友是用了两个反向舵机加一个正向舵机 ,主板未转180度放置也改成功了)我自己加了个主电调,重了一点点。
挂的卫星,用的DSMX协议对频。
修改方法如下图

上图:

后来在调试的时候又遇到难题,油门锁定了,没有螺距可调试,后来把油门和螺距的多段式有关设置搞对了,就正常了。

没敢飞起来,怕塑料旋转头抗不了,已经买了K120金属旋转头再起飞。

网友A:
120主板装150飞机?为啥呢?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主板装150飞机?为啥呢?有什么优点!

炸机了换件就便宜多了。3D性能上没有大的下降。其实还得看飞行技术。

网友B:
楼主比较能折腾。。。。。

网友C:
我是直接改了K8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改了K8来用

K8用来飞小鸡如何。有450的手感吧?你也加个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比较能折腾。。。。。

不折腾别的了,这个就够呛了。

网友D:
请教一下熄火开关打开以后的螺距曲线数据怎么设置,我的是14sg熄火以后没有那个熄火以后的界面呀

网友E:
改华科尔v120的旋翼头吧,横轴粗一些,k120的和k110的横轴一样,太易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改了K8来用

K8可以飞150?

网友F:
金属中联+尼龙桨夹比较合适,桨夹变形后双桨没救。另外我觉得120也足够好飞了,用来练习动作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熄火开关打开以后的螺距曲线数据怎么设置,我的是14sg熄火以后没有那个熄火以后的界面呀

14sg  没这控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华科尔v120的旋翼头吧,横轴粗一些,k120的和k110的横轴一样,太易弯了

OK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中联+尼龙桨夹比较合适,桨夹变形后双桨没救。另外我觉得120也足够好飞了,用来练习动作足够

是的,我就是想搞一架能手机调参的玩玩。

楼主:
K8小机也可以改着用,比如后边机械尾轴传的小机,和尾无刷都可以。

网友:
感觉伟力最近出的都是改装用机架,130实际不好飞但结构和150好像是一样的,应该可以当成150的机身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K8用来飞小鸡如何。有450的手感吧?你也加个卫星???

是的没错   主要是要兼容控  不过改完后我就没时间怎么飞了

网友C:
我是放在120上的  用了打印件还来放K8   K8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K8小机也可以改着用,比如后边机械尾轴传的小机,和尾无刷都可以。

怎么驱动尾电机,无刷有刷怎么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放在120上的  用了打印件还来放K8   K8改过

怎么改的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