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小双发

楼主(2020-10-29):
用手抛机机翼加自己用魔术板做的双发机,目前带电池全重150克,电池是2S,800毫安,1104马达配3020桨,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A:
同样的桨安装方式O(∩_∩)O哈哈~

网友B:
机翼太小了感觉,可以换个大号手抛机机翼

网友C:
前起落架感觉容易扫齿哦。。。

网友D:
转向舵机这么装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起落架感觉容易扫齿哦。。。

飞机不重,舵机是五克的,感觉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桨安装方式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太小了感觉,可以换个大号手抛机机翼

换大号机翼,随之动力也不行,目前这情况,怕是速度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向舵机这么装容易坏吧

飞机不重,应该没问题,主要是为了减重,如果按照正常转向结构,会增加很多重量,为了方便地面滑跑,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连方向舵都没做,现在整机重量已经超过150克,就是不知道飞起来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E:
手抛一下试试就知道了。话说后起落架有点靠后,平地起飞可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抛一下试试就知道了。话说后起落架有点靠后,平地起飞可能困难

起落架确实有点靠后了,现在想改都不好改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样玩,才快乐!

网友F:
直接去掉起落架,手抛起飞,手接,或者草降,或则底部粘矿泉水瓶子塑料,减重不说还耐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去掉起落架,手抛起飞,手接,或者草降,或则底部粘矿泉水瓶子塑料,减重不说还耐艹

+1

反正机身够大,不容易打桨。

网友:
我84手抛改猎鹰,依旧手抛起飞手接降落,或者直接炸下来。

网友(2021-06-23):
150g双发推重比接近1了吧,应该还可以啊,后续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