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赛巴特 迈神 50E 动力配置

楼主(2020-10-29):
原厂推荐  5060电机 KV350   17*8 或 16*10的桨   80A电调,这个动力行吗?弱不弱?

网友A:
双天方案:5050 515Kv,5S 5000电池,17X8 falcon   90A电调
OS方案:   5020 490KV   5S  5000电池   16X10 APC   90A电调
朗宇方案:4125 480KV    6S  4000电池   16X10 APC   100A电调

你用5060 350KV,没力的,搞不得,这型号的电机配18寸的桨,6S的电,飞像真机不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方案:5050 515Kv,5S 5000电池,17X8 falcon   90A电调
OS方案:   5020 490KV   5S  5000电池   16X ...

收到   谢谢

网友B:
原来推荐的是hacker电机,jeti电调。。。。在说明书里有

楼主(2020-12-02):
引用 网友B:
原来推荐的是hacker电机,jeti电调。。。。在说明书里有

收到,谢谢,已经搞定了。双天电机5060 KV400    好盈100A   双天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