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什么不能小油门飞3D,个人一点小理解

楼主(2020-10-29):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

电机(第一集)——为什么不可以小油门飞暴力3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5058
吃惊,直机板块一如11年我刚入模时候的专业

看到这个问题感觉回到了初中参加物理奥赛的时候,顿时技痒想要分析一通,各位看官瓜子啤酒准备好,开始!
首先看电机的工作原理,该贴已经已经指出了,电机转子旋转的时候相当于电动机和发电机同时工作,发电机产生了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抵消外部电压,这也就是为什么电机功率P=UI而不是P=IIR的原因。
然后看理想情况,假设一个线圈是超导体的电机在真空中工作,且假设轴承非常牛逼,摩擦力为0,也就是说电机旋转时候没有任何功率输出,也不用克服空气阻力和摩擦力,这个时候就很巧妙,反向电动势与外部电压完全抵消,也就是电流为0,P=UI,功率自然为0了。
好了,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给电机加上一个负载,比如带动一个不在真空中的螺旋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由于螺旋桨带来的阻力,导致转子的转速变慢了,根据楞次定律,反向电动势的大小跟切割磁感线的速度成正比,所以转速变低必然导致反向电动势变低,反向电动势低了,外部电压不变,那么线圈里就有电流了,这个电流在磁场中会产生什么?对,产生了扭矩!这个扭矩跟螺旋桨的阻力力矩正好抵消,电机就又进入了稳定转速状态。
所以结论是电机的电流决定了什么?是扭矩!!!扭矩!!!
那么我们把这个结论代入到实际问题当中,很简单了,60%转速和80%转速,做暴力动作的时候肯定是60%转速需要更大的螺距,那么电调想定速,也就是转速不变的情况下,更大的螺距就必然需要更大的电机扭矩,更大的扭矩当然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是不是这么简单?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假设飞机暴力飞的瞬间需要5kw的功率,根据力学做功公式,P=Fv,功率等于力和速度的乘积,也就是说输出同样的功率,转速越高需要的电机扭力越小,扭力小就可以电流小!也是这么简单。
再举个日常的例子,你开自动挡车,深踩油门加速,变速箱会马上降档,为什么?因为同样车速的时候,档位低意味着发动机转速就高了,发动机扭矩在2000转以上基本是恒定的,转速提高就可以把功率提高,对应的就是一浪接一浪的推背感咯。
结束,各位大佬轻喷,狗头保命,谢谢观看!

网友:
题目跟文字好像没有关联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呀哈,还有这么个帖子,刚看到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我的帖子里解释的那样
但是碰到论坛著名喷子qjc,过来不 ...

张总,严重建议你出一篇通俗易懂的帖子,整理一下,塞住他们嘴巴!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高转速桨的惯性大,更不容易掉转,所以越稳定!

网友(2021-05-18):
LZ说的还是老式定速的方案吧。现在有定速功能的电调补转,可以兼顾续航和不那么暴力的3D操作。
m2的新飞控定65%飞行中根据其实会增加到85%的,补偿很及时怡然自得。
最后是看飞手的喜好了。

网友:
电机转动后,线圈切割磁感线,会有个反向电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动态电阻增大,根据I=U/R,其中的R就是物理电阻+动态电阻。

如果U不变,起速电流会很大,电机持续加速,R会变大,I变小,当UI功率跟阻力功率相当时候达到平衡。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掉转自动加电流,卡转烧电机,因为动态电阻变小了。

用这个动态电阻来计算IIR其实就是输出功率P,但实际中这个动态电阻不好取值,所以物理学都是计算P=UI。

理解了以上东西,就懂了U、I、R始终都是关联统一的。

网友:
暴力操作的不是高手!

楼主:
简单就一句话,同一个电机,电压决定了转速,电流决定扭矩,分别对应两个公式P=UI,P=Fv。前者对应的是电功率,后者对应的是机械功率。电功率=机械功率损耗。“飞机暴力”指的是输出功率大,有两个方法增大功率,1.增大转速,机械公式里对应的是v变大,电公式里对应的是电压变大。2.增大螺距,机械公式里对应F变大,电公式里对应的是I变大。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什么电机原理什么电调原理,能量守恒,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就一句话,同一个电机,电压决定了转速,电流决定扭矩,分别对应两个公式P=UI,P=Fv。前者对应的是电功 ...

电功率=机械功率+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