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了两个36级的发动机

楼主(2020-10-29):
完全不懂什么几级几级怎么去判断,咸鱼买了两个甲醇发动机,好像asp的,上面有数字36,重量就有300多克了,想装一套甲醇固定翼,请问选翼展多少的,邮箱多大的,加一次多少ml油呢,起飞重量大概多少,螺旋桨什么尺寸,请教一下

网友A:
翼展一米四,180cc油箱,螺旋桨十寸油机桨,起飞重量看你机型和手艺,接收机记得做好防护措施各类插头别松动否则容易中奖,话说你都准将了,这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一米四,180cc油箱,螺旋桨十寸油机桨,起飞重量看你机型和手艺,接收机记得做好防护措施各类插头别松 ...

一直飞电的, 油的是因为买了这个便宜的发动机才想玩的,自从玩了油车,真心觉得油的比电的方便,不需要提前充电,这就是最大的方便之处,接收机电一个月冲一次就行了,基本不需要维护,  一米四用10寸浆   感觉有点不协调啊,我玩电动的飞机,一米四,起码要用到12寸浆, 多谢您的建议,这个发动机一般磨合好的情况下,最大拉力可以有多少呢,搭配10寸将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电的, 油的是因为买了这个便宜的发动机才想玩的,自从玩了油车,真心觉得油的比电的方便,不需要 ...

36级发动机装20级所有飞机,30级飞机估计没有成品机,需要自己做,接收电千万别一个月充一次,我因为接收电问题炸了两架,小飞机耗电我不清楚,但是我用50级飞机用2s1300电池,五六个起落就换电池了,就怕接收机空中重启

网友:
真不如买一个os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电的, 油的是因为买了这个便宜的发动机才想玩的,自从玩了油车,真心觉得油的比电的方便,不需要 ...

36级这动力其实比较鸡肋,配25级飞机重量太大速度快,配46级飞机动力又不够,配桨十寸到十一寸都可以,配置都有一个选择空间,没有那么统一的,油机布局就上中下三种,动力弱优先选择上单翼,25级配的螺旋桨一般都是九寸,也有配八寸的,所以36级配十寸到十一寸,其实油机就是听个声响,对于场地和扰民真不如电动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电的, 油的是因为买了这个便宜的发动机才想玩的,自从玩了油车,真心觉得油的比电的方便,不需要 ...

同等规格的电机和发动机,电机功率远超过发动机,比如15级甲醇发动机拉力在一公斤左右,但换成电动2216就能超越它,而且体积和重量上电动占优,油机震动较大,对设备也是一种考验,假如油针没调好空中停车,就挺尴尬的,ASP这个牌子相比OS价格上会亲民一点,但稳定性也是跟着价格在走动,还有热火头也是一个关键,热火头质量的好坏也关系着油机在空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