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扫大齿盘

楼主(2020-10-29):
今天天气不错,带着飞机出去爽飞,没想才飞了几个起落,刚进入状态,当时做了几个彩虹开始飞倒飞尾航线,突然听到声音不对,赶紧下来查看,发现1模大齿盘扫了,以前只是看别人经常扫,没想到我也开始遇上了,特别扫兴,只能灰溜溜得回家,这大齿距离上次炸鸡换上也就20多个起落。话说出门不带备用的大齿盘敢飞TG?跟脚架一样,大齿盘也成了易损的耗材?去店铺看了下,我去,大齿盘竟然销量第一。

网友A:
当时一直在tg520和亚拓550X徘徊,还好没选tg,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B:
我那个套机里面带的蝎子4020 1320KV电机KV值太高,没有别的飞机能用。早就已经闲置,用也没地方能用,卖也卖不出去,现在用的是K电机。
  原厂那个所谓的轻量化碳纤维下侧板下已经换了冰人升级件,起码不担心炸机毁电池和起火的问题。
现在每次出去飞TG520 必须带着备用大齿盘和备用脚架,要不飞着不踏实。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套机里面带的蝎子4020 1320KV电机KV值太高,没有别的飞机能用。早就已经闲置,用也没地方能用,卖也 ...

学习了,下次长记性,出门必带大齿盘和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一直在tg520和亚拓550X徘徊,还好没选tg,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开始也想入tg,毕竟当初各种推荐,后来还是嫌丑没买,以及去年的涨价,大飞机选择还是要慎重,买自己喜欢的就错不了。

网友:
这机怎么总在论坛有帖子?

网友:
不会吧?我的TG是一上市就买了,飞到现在,还真没扫过。。。。

网友:
螺距太大?可能和定速有关系,补转太猛,关了定速自己设置油门曲线试试

网友:
已经把TG处理掉了

网友:
出TG520 或者换亚拓550X

网友:
我的TG520电调空中保护重启扫齿!我的分析供各位参考。
蟹子电机扭力大,电调重启加速时间短,两者结合的爆发力把大齿扫个尽光。
电机扭力没办法改,重新设置重启加速时间为3秒。
可惜设置后电调还没出现重启,无法验证我的判断。

网友:
我的还好  100起落  除了最开始飞了10来个起落  主轴固定环松了一点 然后多上点螺丝胶之后  到现在啥毛病都没有

网友(2021-03-02):
不能换成金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