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段开关可以改比例开关么

楼主(2020-10-29):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买了个遥控板,比例通道少了。能把3段改比例么。

网友:
可以啊,换成线性的电位器就好

网友:
按理说是不能在开关上动手,要在遥控器里设置,不过你可以试试,把开关换成电位器看看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不行,要改遥控和接收机程序

网友:
可以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八个比例通道,四个三段,四个二段

网友A:
对于绝大多数遥控器来说应该是不能简单地将电位器接到三段开关上将其变成比例通道。
比例通道通过是单片机的模拟口(Analog)来进行电压采样获得的,电位器的两端一般是GND和+5V,采样就在这两个电压之间。
而三段开关是单片机的数字口(Digital) 来进行高低电平对比,单片机D口断路是高电平,接地是低电平。三段开关是通过两个D口来组合得来的。比如典型三段开关的接法:中间脚是接地的,上面脚接单片机D1,下面脚接单片机D2。开关打到上面就是D1低D2高;开关打到中间就是D1高D2高;开关打到下面就是D1高D2低,分别对应了三个挡位。
所以你即使把三段开关替换成电位器,单片机也只能够实现三段开关的功能,而不会实现比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绝大多数遥控器来说应该是不能简单地将电位器接到三段开关上将其变成比例通道。
比例通道通过是单片机 ...

感谢大佬耐心恢复。能个微么18206338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