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36级发动机装机请教

楼主(2020-10-30):
最近想把咸鱼上150元买的三叶发动机装一套固定翼出来,发动机上有36两个字,是不是就是36级别的?   请大家推荐一架固定翼空机吧,青木或者泡沫都可以,但是呢,样子要帅一点,不要那种最复古的上单翼教练机,太丑了,速度最好快一点,玩油机主要就是听响声和感受呼啸而过的感觉嘛,空机价格不要超过300,有嘛,现在做油机空机的好少哦,另外,为什么油机一定要用油机的螺旋桨,是不是因为油机必须要求螺旋桨比较重? 如果是这个原因,我能不能和油车一样,装飞轮,然后用电动的螺旋桨?

网友A:
先飞电动泡沫机吧,飞好了再考虑油的

网友B:
混到那么高的级别了,为何有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到那么高的级别了,为何有这些问题?

因为玩油机的真的少,我不去翻老贴子,我也答不出来,哈哈哈

网友:
电机桨承受不了发动机的振动,会振断,油机桨根部都比较粗

网友:
油机的螺旋桨还起到飞轮的作用,所以要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电动泡沫机吧,飞好了再考虑油的

电动的飞的比你好

网友C:
没有什么不能装电浆, 质量好的电机,比发动机 动力大多了,浆一样好好的   你看 120级的电动3A   不就是电动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不能装电浆, 质量好的电机,比发动机 动力大多了,浆一样好好的   你看 120级的电动3A   不就是电 ...

你有没有试过?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久以前那种GWS的黄色浆,一样电动的,转速一高,就直接爆了,我估计很早以前浆的质量都很差,所以区分了油动和电动,现在时代不同了,电动的浆质量很好了已经。

楼主:
对了,另外还想问一下, 内燃机有没有反扭这一说法?固定翼需要做右拉和下拉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的飞的比你好

不见得,我已经飞了8年的油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另外还想问一下, 内燃机有没有反扭这一说法?固定翼需要做右拉和下拉嘛

反扭没有内燃机和电动之分,前拉的单桨飞机一般都要有下拉和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我已经飞了8年的油机了

我已经飞了10年的电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不能装电浆, 质量好的电机,比发动机 动力大多了,浆一样好好的   你看 120级的电动3A   不就是电 ...

是扭转振动,两冲程发动机每转一圈都会冲程做功,扭矩冲机,造成疲劳破坏。电机马力大不错,运行平稳得多。

网友:
飞了这么久的电的,36是什么都不确定。300元还不要帅我建议你自己做了。都论坛老员了怎么说话像个新玩模型的学生。

网友:
先把发动机买来,三叶36级的脾气摸顺了再考虑买什么飞机吧!

网友:
300元以下的有轻木套件,都是很丑的。

网友:
不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买个1.4米的epo塞斯纳改

网友(2020-11-30):
之前咸鱼260买了个1米1的轻木塞斯纳,本来打算装三叶25级发动机,调试了十几次搞不定低价卖了。轻木机300以下成品还要好看太难找了,如果有功夫和毅力可以试试天使家的p51套材。

网友:
买1.4米的泡沫赛斯纳,改一下,很好的

网友:
36就是36级,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今年用这个发动机装了2种飞机,一种40级别,一种25级别,总的来说这发动机可以玩。
飞机不需要别人推荐,你自己某宝搜一下啊,都是了。只要是轻木30级别的,这个发动机都可以飞。

这是40级别的,1400翼展

这是25级别的,1200翼展

网友(2021-01-06):
1.2-1.6米翼展的飞机大把,但是三百来块就只能自己蒙皮了。估计都是库存的,大面儿还容易缺配件。速度要想快。1.1米塞斯纳EPO大约70块钱改一改配平吧。
玩了油机你会觉得还是电机舒服。时代不一样了。电机很好用。冬天就别玩儿油机了,从装机到上天搞完羽绒服直接就废了,跟打铁的一样。最后好看的见仁见智,十字军我觉得挺好看,周围所有人都说丑。

网友(2021-02-26):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久以前那种GWS的黄色浆,一样电动的,转速一高,就直接爆了, ...

对,但是油机螺旋桨比较重,还起到飞轮的作用,对发动机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
300以下只能买套件自己做了,一米左右翼展就很快了,难控制,实际1.3左右的配36级就很好飞,这些都因机而异啦

网友:
关于四冲程发动机原理,初中就学过吧...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