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20-10-30):
请教各位,油机一般用什么接收机不容易失控? 富斯的pl18对应的接收机可以不?

听说发动机会影响接受信号,有时候造成失控

网友:
接收机次要的,你的线材要固定好插好,油机震动相对大点,插座容易松动。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要固定,一般接收机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要固定,一般接收机都能用

主要是出于信号干扰考虑,听说发动机影响信号

网友:
接收机离发动机的CDI点火器远点就没事了。

网友B:
没有这种说法,正常市面上的遥控接收都能用,只要保证线都接好了,通常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说法,正常市面上的遥控接收都能用,只要保证线都接好了,通常不会有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说法,正常市面上的遥控接收都能用,只要保证线都接好了,通常不会有问题

感谢!!!!!!!!

网友:
只要通道够;什么接收机都可以,稳定性另当别论

网友B:
有一种说法是CDI会对接收机产生影响,所以很多人装汽油机,CDI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是分开的两块电池,这算是一种比较讲究的方式,但是必要性就另当别论了……
我的汽油机从来都是一块电池供电,也从没发生过干扰失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说法是CDI会对接收机产生影响,所以很多人装汽油机,CDI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是分开的两块电池,这算是一 ...

谢谢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我飞油机一直用天7  好多年了

网友:
想多了,油机随便用接收机,只要固定牢靠,插接件可靠就行。

网友C(2021-02-16):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说法是CDI会对接收机产生影响,所以很多人装汽油机,CDI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是分开的两块电池,这算是一 ...

电池供电直接上接收机吗?加不加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直接上接收机吗?加不加稳压?

稳压还是要有的,3s电池供电,需要稳压降到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