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灿烁豹2的俯仰、伸缩打弹结构组件能用在99坦克上吗?

楼主(2020-10-31):
如题,某宝上灿烁豹2的俯仰、伸缩打弹结构组件能用在99坦克上吗? 有没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哪位大神发一下自己改装的图片参考下。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好像尺寸有差别

网友(2020-12-04):
我也想改双稳,还在犹豫中···

网友(2021-10-07):
豹2和99炮盾轴的位置不同,导致俯仰的扇形齿轮半径需要不同,自己解决齿轮的问题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2-08-30):
实测必须调整扇形齿轮的安装位置,使其圆心对准火炮转轴,就可以正常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