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穿越机用啥配置

楼主(2020-10-31):
以前飞过一个210的穿越机,还是外置电调的,现在冬天了,想配置个室内穿越机,看的眼花缭乱的,不知道啥样的配置好,最好是无刷
电机
的,稍微暴力点的,求大神们给推荐一下千元以内的配置,不含接收机和
电池
。

网友A: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P4B&_u=v186ir846f4
试试这个,如果你有遥控器,可以买单机,自己买个和自己遥控器匹配的PPM或sbus接收机就行
没有的话买他的套机,好飞,简单,30分钟就能装好。
电池是垃圾,自己买,推荐这个电池,便宜好用、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P4B&_u=v186ir89582

网友B:
我上周买了一个小蜜蜂,感觉还行,就是图传功率只有25。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有雪花。

网友C:
2寸小鸡